LC 回路 到底 C 大些 还是 L 大些 效果好?

楼主(2016-07-25):
一直纠结  多绕几圈 还是少绕几圈 电容加大些  到底哪个效果好?希望理论支持 或实践结果 支持。。谢谢。

电容小一些  震荡电压会高些吗?这样岂不效果会好些。。

电感大些 会多接收些能量 效果应该好些。。

到底哪个正确?要实实在在的理论或实践支持哦  别空话误导坛友。谢谢。

网友A:
如果你的C是军机珍品,那尽量使L小些,  如果你的L是Q值过千的磁环高股数精心绕作,那L就可选大些,

如果C/L都是珍品,那

网友:
至于不同频率和波形,对L、C有不同的要求,如何正确优化选用,还待各位高人明示。

网友B:
这个话题确实太大,本人就以个人一些实践总结出的道理和大家讨论一下,个人观点,不见得对。首先答案是肯定的,无论什么频率的lc回路,肯定是电感量大的占优势,因为在lc回路中,l是能量转化原件【电磁转换】,而电磁转换的效率决定电磁波被接收的能量大小,而c完成只是电流电压换向作用,好的可变只能相对的减少能量损失,而不能产生能量。所以说玩矿机就是在玩线圈。对于玩矿机来说,好的线圈当然是电感量大,自身阻抗小,匝之间的分布电容小的为好,矛盾就此产生。电感量大圈数就要增加,导线自然要长,分布电容也会加大,如果用料精良,自身的阻抗可以基本忽略,但是分布电容确实实实在在不可忽略的坏东西,是降低线圈q值的主要因素,对于不同频率信号来说,这个分布电容的危害程度也是不同的,频率越高,分布电容对信号的损失越大。所以说有办法控制分布电容的前提下,电感量越大越好。在中波波段我个人的观点同样材料和直径花篮线圈肯定要远远好于直筒线圈。而在短波和fm波段,分布电容的危害要远远大于中波,所以线圈要间绕,即使是间绕,也会产生非常小的分布电容,别看它小,它的危害确远远大于中波波段的危害。这就是短波矿机和fm矿机比较难弄的原因之一。

网友:
理论是”当XC = XL 时最佳”, 所以不论L大还是C大都不是最佳, 正如班竹说,只有从组件质量方面取舍

网友C:
从天线接收角度来考虑,线圈的直径大些,匝数多些,则电波通过时产生的感应电流信号就要大些,从这个角度来说,适当提高电感量对提高接收效果有利,所以本人在设计电感电容的组合时,总是喜欢偏向把线圈电感量设计得大些,我在把线圈尺寸从直径五厘米一直增加到二十厘米的过程中,接收效果不断提高,矿石机的音量不断提高,收台不断增多,原来的弱台音量大了,原来收不到的台开始出现,这个就是通过实践得到的接收效果比较。直径最小的做的是三厘米,然后是五厘米,七厘米,九厘米,十一厘米,二十厘米,这样通过接收比较很明显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C是军机珍品,那尽量使L小些,  如果你的L是Q值过千的磁环高股数精心绕作,那L就可选大些,

如果C/L ...

shiuyipyuen:  谢谢!在天线和频率固定的情况下。。

您的意思是 尽量用好的L 或C  让能量 别损失到元件上。。哪个好 那个就可以选大些,减少自身损耗,让能量多传输到下一级。  应该是  此频率下 C和L 的阻抗相等的理论基础上实施变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问题还要限定在频点?还是波段?来讨论。后者在高、低端波形上有尖锐与圆滑的区别。

在矿石收音机中  固定频点 来讨论此问题。。您的意思  不同波段 配法不一样。是吗?

尖锐与圆滑 定点频率 应该只是受L&C 的Q 值影响。

我们就只讨论 矿石 中波机的吧。。 或者干脆 定个  1100Khz来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话题确实太大,本人就以个人一些实践总结出的道理和大家讨论一下,个人观点,不见得对。首先答案是肯定 ...

大千世界: 谢谢!

     因为L是接收能量。。所以越大越好。。您是建立在 L 参与信号收集情况下的LC 匹配。如大环矿机。

环越大 接收能量越多。。所以L大好。。但不能无止境 。可以一直大到分布电容影响其到不容忽视时截止  选到最大的L

这与我想的一致。。能量守恒 收的多 声音才能大。。

llllllxing也是这种看法。

70后大叔 谢谢! 您的意思  :理论是”当XC = XL 时最佳”, 所以不论L大还是C大都不是最佳, 正如班竹说,只有从组件质量方面取舍-----  这个就是理论指导。。。只有这样 震荡幅度才会高些才有利于能量传输降低损耗。。这是天线输入能量固定时的 LC选取。。

网友:
我以为,在矿机中,大环,短波,F M,矿机里的电感用到最大化;用天地线的中波,长波矿机不必大感最大化,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从天线接收角度来考虑,线圈的直径大些,匝数多些,则电波通过时产生的感应电流信号就要大些,从这个角度来 ...

您说;〝从天线接收角度来考虑,线圈的直径大些,匝数多些,则电波通过时产生的感应电流信号就要大些,

从这个角度来说,适当提高电感量对提高接收效果有利〞

这里你对线圈的直径大些,圈数多些.适当提高电感量对提高接收效果有一点概念混淆,

事实上你把线圈改成直径5CM,  10CM,  15CM  收的台越来越多,但你没有提及

换用不同容量的空连,因此这三个直径的线圈电感量并未因线圈直径而改变,收台多了,是线圈

Q值因线圈直径改变而提高.   而且,即使电感量改变了,也是因大直径线圈Q值的确比小线圈Q值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说;〝从天线接收角度来考虑,线圈的直径大些,匝数多些,则电波通过时产生的感应电流信号就要大些,

...

我是从理论上这样理解的,在线圈中产生的感应电动势,跟穿过线圈的磁通量变化率成正比,跟线圈的匝数成正比。而线圈的磁通量的变化率跟磁感应强度的变化率和线圈的的截面积的乘积成正比。线圈直径增大了的,面积跟直径平方成正比,所以截面积的增大要比匝数的增加贡献要大得多,所以线圈的直径增大的效果比匝数增加的效果要提高得多,我这是这么从理论上理解的,当然影响的因素可能还是其它的原因,这个只是因素之一,是不是理解合理希望大家探讨。公式中S为线圈截面积,N为线圈匝数,E为感应电动势,D为线圈筒的直径。从公式中就容易看出,截面积跟线圈直径的平方成正比。增大线圈的直径的效果比增加匝数效果要好得多,理想的情况最大效果情况就是只有一圈,但制作中受到空间体积等有限制,所以实际制作并不可能按最大效果情况来制作。还受到一些其它因素的影响,才能充分发挥线圈的作用。

网友:
楼主希望讨论的恐怕是 “谐振回路是由小电感量的线圈与大容量的电容组成好呢还是由大电感量的线圈与小容量的电容组成的好”,其中的 “大” 和 “小” 恐怕是指元件的参数而非指元件的几何尺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