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是什么三极管

楼主(2016-07-25):
这是朋友给我的三极管,上面是362-7,下面是A23 436但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网上查也没查到

网友A:
双向可控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向可控硅。

双向可控硅还标有EBC吗

网友:
测量一下就知道了,应该是三极管吧

网友:
看似中功率管,测试一下是否是达林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