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喇叭磁铁怎么拆

楼主(2016-07-25):
把磁铁拆下来有什么好办法吗?
我一直是暴力拆迁,用榔头砸,结果磁铁都掉肉了

诚心请教一下,大家都是怎么做的?

网友:
去胶的溶剂?

网友A:
看楼主不是拆的很漂亮吗?

网友B:
电钻铣铆钉。

网友:
可以把铆钉打磨掉,再翘一下就可以了,一般这磁钢都是拆下来另用的,不会再次使用在该喇叭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楼主不是拆的很漂亮吗?

过奖了,磁铁掉渣了,所以想找一种无损的方法

网友:
拆下来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钻铣铆钉。

好的,用钻打下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用钻打下试试

钻头尽量选大的,低速钻,没调速的钻,钻铣时轻点下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钻头尽量选大的,低速钻,没调速的钻,钻铣时轻点下压。

明白了,谢谢您

网友B:
磁铁加温至100度多点它就沒吸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磁铁加温至100度多点它就沒吸力了。

正解,以前用烙铁焊锂电池的时候,不小心碰了锂电池正极粘的小磁钢,结果磁钢磁力消失,掉下来了

网友C:
把喇叭立起来,磁铁的下边垫上木头,用一字螺丝刀在磁铁与喇叭的缝隙处,用锤子敲螺丝刀的上面,磁铁就会完整的拆下来,我试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喇叭立起来,磁铁的下边垫上木头,用一字螺丝刀在磁铁与喇叭的缝隙处,用锤子敲螺丝刀的上面,磁铁就会完 ...

回帖不看帖,我就是这么做的,就是太暴力了,所以发帖请教更好的办法

网友:
小的时候拆过多次都没有完整拆下,都破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