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电机启动电容大小和启动力矩的关系。

楼主(2016-07-25):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启动是有力道了,但是你还不知道运行时线圈的电压已超出了正常电压,那样线圈发热很大,运行不了多久就会烧了。电机在起动时可以加很大的电容,但是在启动正常后就不要那么大的容量的,很多电机要求启动时大扭力的都加了分离开关。

网友:
可以采用二个电容,一个是启动电容,一个是运行电容。这样就能比较好的解决启动和运行的问题了。

网友:
办法有好多,最简单的就是用一个时间表继电器来进行自动切换,也可以手动切换,也可以PTC热敏电阻启动器等等,

网友:
撇开安全运行不说  启动电容容量大扭力大  容量小扭力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