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啊,这压缩机还能修好吗?

楼主(2016-07-25):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换,没得求了。

网友:
别修了,没多大意思。

网友:
很少有人能修好压缩机的,他说的也不对,压缩机里面有冷却油的,不信打开看看

网友:
也是服了,不知道结构原理,还能折腾,楼主还好搞的不是大型贵重设备啊,不知道楼主放的是什么,冷媒跟冷冻油貌似一起的。放了冷冻油感觉更容易过热保护了,烧了也正常,空调压缩机拆拆都麻烦啊 ,感觉楼上说的是,没必要弄了,换个压缩机也比折腾强,如果实在闲的话,可以搞着玩玩,当练手~!

网友:
只有开罐才能确认故障所在,不管电机还是压缩机故障都难整,直接换同型整机吧。

网友:
新的R22制冷剂没有什么明显的气味。用过的,从压缩机打出来的有淡淡的机油味。不应该有很重的味。

压缩机在制冷剂不够或者没加制冷剂的情况下确实不可以长运转,点动试车正反转、有没排气压力是可以。长时间运转就是会烧。因为它是靠制冷剂冷却的。但不是靠制冷剂绝缘的。

网友:
应该很难吧

网友A:
  我当年业余时修空调时,凡确认压缩机坏了,只是内部电机或机械部分无一例外都是采用更换措施,虽然我有条件开壳,也可以修理里面的电动机及机械部分,焊封机壳,但是由于太麻烦,修的工时还不如买一台新的,因为在以前曾开壳修理过一次电冰箱的压缩机的机械部分,虽然成功了,但费的力比修十台冰箱的功夫还大,同时还要麻烦机修部的车工、磨工等师傅帮忙才能完工,幸好一次性成功,要是返修那更费力,所以后来无论是空调还是冰箱的压缩机坏了,一概更换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当年业余时修空调时,凡确认压缩机坏了,只是内部电机或机械部分无一例外都是采用更换措施,虽然我有条 ...

修理费劲就是不值得一修,除非闲得慌

网友:
以前物资匮乏的时候还值得一修,现在换比修来得方便。

网友:
什么都不懂,你也敢修啊,乱来哦,还好不会爆炸

网友:
无沸,无油,空载转两小时也不会烧,这个内部线圈已烧,切开上盖重绕线,能修好,顺便了解内部结构

网友:
一般都是直接换新的压缩机!

网友:
其实拆开修修,练练手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