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脑相关知识

楼主(2016-07-26):
可以用双硬盘装双系统吗?开机时自己选择进入哪个系统?现在用的系统是win7 64,想装另一个系统linux,没相关的经验,有知道的吗?谢谢

网友A:
可以的,如果是用两个硬盘,在两个硬盘上各装上个系统,系统启动时会启动设计的第一启动项的系统。如果想启动另外一个系统就设计另外一个系统的硬盘为第一启动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如果是用两个硬盘,在两个硬盘上各装上个系统,系统启动时会启动设计的第一启动项的系统。如果想启 ...

每次需要更改主板设置吗?记得单个硬盘装双系统的时候是可以进系统选择界面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每次需要更改主板设置吗?记得单个硬盘装双系统的时候是可以进系统选择界面的

你那个是单硬盘双系统才会那样,双系统装在不同的两个硬盘只有改启动选项。改那个也是很快的呀, 跟单硬盘的选项差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每次需要更改主板设置吗?记得单个硬盘装双系统的时候是可以进系统选择界面的

做个启动菜单也可以,麻烦一些。设置CMOS简单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是单硬盘双系统才会那样,双系统装在不同的两个硬盘只有改启动选项。改那个也是很快的呀, 跟单硬盘 ...

多谢。。改主板设置需要重启一次。。。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改主板设置需要重启一次。。。

如果只是改动一次的启动是不用重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改动一次的启动是不用重启的。

开机进bios,改启动项,保存,重启。。
不是这个顺序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开机进bios,改启动项,保存,重启。。
不是这个顺序吗?

开机快速进入一次性启动选项,选择要启动的硬盘,进接进入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机快速进入一次性启动选项,选择要启动的硬盘,进接进入系统。

双硬盘双系统也可以做成这样吗?那就太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双硬盘双系统也可以做成这样吗?那就太好了

可以的,只是单硬盘开机不用按键就可以进入系统选项,双硬盘要按一个键才可以进行硬盘启动选项,说白了双硬盘双系统是进入BIOS的一次性选择启动选项。

网友B:
安装双系统,使用grub引导,不需要进入BIOS设置如何东西,直接在启动菜单里选择就行了!

网友:
当然可以,一个硬盘也可以装两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装双系统,使用grub引导,不需要进入BIOS设置如何东西,直接在启动菜单里选择就行了!

谢谢  已经买了个旧笔记本装第二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