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钟表为什么走的快?

楼主(2016-07-26):
家里的老挂钟坏了好多年,最近有时间进行了修复
但这块表刚开始走时准确,时间长了总是快5分钟,甚至15分钟
每次调正后,还是刚开始准确,慢慢又快了

网友:
擒纵轮磨损,擒纵叉的擒纵位置变化,使得摆幅度变小,表就走的快了。这是我的臆测,只供参考。不做修理的依据。

网友A:
这是石英钟吧

网友:
钟总会走快走慢,不会完全精准

网友B:
电子钟里面的齿轮已经损坏了,不好维修了。换个机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石英钟吧

没错,是老式石英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子钟里面的齿轮已经损坏了,不好维修了。换个机芯吧。

看来是机芯损坏了,只能换一个

网友C:
这款北极星石英钟机芯里面可以调快慢的,有一只可调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款北极星石英钟机芯里面可以调快慢的,有一只可调电容

多谢提醒
问题是一开始是准的,慢慢的才不准了,那么调可变电容后,一致性能保证吗

网友:
调节电容吧

网友:
我有二个电钟芯 铜轮的 有意联系我了

网友:
晶振性能变差了——
停用时温度下降,用一段时间温度上升,频率就变了。
——以上是瞎猜的。

网友:
偏差是慢慢产生的,仔细检查下

网友:
让收藏 红楼梦 专题的爱好者看到就会给你收走了 你就不用烦恼了

网友:
可变电容换一个估计就能解决问题了。我家的石英钟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调电容也调不过来了换一个就好了。老石英钟的可调电容大多是磁介微调,镀银电极片氧化成黑的了,就不好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