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剖几个云母电容,另展示一个非密封云母电容

楼主(2016-07-26):
没事干,砸几个老云母电容玩。发现有的引出线仅仅是靠夹紧的没有焊接。不知道时间长了会不会不大可靠。

1、垃圾堆了找出几个云母电容,其中一个非密封的。

2、砸开了4个,发现有两种引出形式
1和2是一种,3和4是另一种

3、先看1和2(引出线和内部铜箔之间没有焊接的)
1和2的特写
这两个引出方式一样,把比较大的2 拿来解剖

引出线是压扁的镀锡铜线

4、再看3和4两个

前一种,若干片引出铜箔由侧面引出,再用压扁的铜线夹紧,没有焊接。
后一种,若干片镀银薄膜由长轴方向引出,引出的镀银薄膜焊接在夹紧铜片上,铜片与引出线之间是类同于铆接的方式压紧。

楼主:
再看看非密封云母电容:
正面
反面

放大
正面

反面

侧面

端面

网友:
楼主暴力啊,我现在可不舍得拆这些老宝贝了。手里没多少了。旧货市场现在也没精力去逛了,手里的老元件都是宝贝了。留着没事把玩了。

网友:
云母电容好,云母电容好,

网友:
原来如此

网友:
非密封的没见过。

网友:
非密封的还是头一次见,云母电容有独特的优势,感谢楼主,我家里的省得拆了

网友:
镀银云母电容工作时比较稳定,用在发射机上。云母电容现在还生产,外壳改成环氧树脂封装。

网友:
真的是长见识了

网友:
之前丢掉了不少五十年代苏联的云母电容,现在想起来还真可惜呢,不过手头里还有一大堆。

网友A:
好像是手工制作的?

网友:
非密封是进口的吧

网友:
也难为楼主了,一遍砸一遍拍。

网友:
云母电容很好用,可惜现在不生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手工制作的?

就是啊。
以前砸过一个,见到的就是如“1”“2”那样的——仅仅用导线夹住的——就好像是业余DIY似的。
由于那次砸的是地方小厂生产的,怀疑是不是特例。故这次又砸几个。
这次砸了4个,见到的有一半还是“夹住”的,连内部导电薄膜也没有镀银。
总之,觉得,这样的云母电容的结构,其稳定性是不是让人担心~~~

至于非密封云母电容,可以DIY试试。

网友:
谢谢展示,我有不少云母电容,可是没舍得砸开一看究竟。

网友:
TESLA
可列入收藏级的

网友:
云母电容的用料和结构保证了其品质不易变化,除非制造时工艺有瑕疵。谢谢楼主展示---难得有人有这兴致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质量好的云母电容,每片云母片上镀的金属膜都是银膜。

网友:
老收音机的好多故障可能就是这个云母电容的问题。

网友:
想起了天津的解放桥和老锅炉包括蒸汽机车。都是铆钉,铆接,去年旅美探亲看到老美铁路桥墩锈迹斑斑百年以上了,也是铆钉铆接。不次于焊接。

网友:
想不到内部结构差别这么大

网友:
我见都没见过云母电容

网友(2016-09-29):
不错,解剖元器件能直观的学到很多东西,是判断真伪的好方法!

网友:
多谢楼主的“科普”,原来这样的就是“云母电容”,刚才在盒子里居然也找到两、三个呢!

网友:
我搬到大连十六年了,以前老家的那些宝贝随着老房子的拆迁一去不复返了

楼主(2016-10-29):
引用 网友B:
1号云母是200P的吧,可能也有270P的,是不是以前老式中周内有内置电容,就得用200P左右的电容。一知半解的飘 ...

是的是的,312系列中周里有180P、200P、220P、240P的

312中周( 通用)

T402中周(上广电等)

T402中周(上广电等)

663中周( 通用)

T402中周(上广电等机器用)

663中周(50-60年代通用)

663中周(50-60年代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