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万用表对市电220V的真有效值测量

楼主(2016-07-26):
现在本坛对用万用表市电220V的测量,讨论比较热烈。我也来凑个热闹。用手中现役的数字表对市电同步测量。不知对讨论中的大虾们有何启示?

网友A:
市电搞这么精确做什么,差不多就行了。

网友:
市电电压通常并不十分稳定,电压范围有时候波动很大的,用电高峰只有二百伏特不到,有时候电压高时可以达到二百五十伏特以上,最好装电压表随时能测量观察。家里电压要是波动过大,最好象电脑等电器用上稳定电源比较好

楼主:
图中的电压,是合肥市某小区当日21时,电压。台表34401A没有按规定开机半小时后测量。(及时开机)环境温度,28度,湿度70%。

网友B:
这么多高档设备,羡慕啊、
中间的那个我还没见过,是哪国产的,介绍一下可以不。

网友:
现在的市电,波形畸变很严重。

楼主:
我们小区的市电相对稳定。白天223V左右。

网友C:
市电到底是多少不怎么关心,就是看到这些表啊,,,口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市电搞这么精确做什么,差不多就行了。

不是要精确测量,而是具有真有效值的数字表测量非标正弦波电压(市电)较为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多高档设备,羡慕啊、
中间的那个我还没见过,是哪国产的,介绍一下可以不。

日本"三和" PC5000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市电到底是多少不怎么关心,就是看到这些表啊,,,口水啊

你口个啥,你的头像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要精确测量,而是具有真有效值的数字表测量非标正弦波电压(市电)较为准确!

真有效值(TureRMS)已经落伍了   现在最新的技术是 TrueVolt,是你右上角那个菊花公司上个世采用在其最高级的 3458 万用表上的技术,现在该技术下放到最新的 34461(你那个 34401 的换代产品)、34465 和 34470 上。传统 True RMS 技术需要使用一个诸如 AD637 等模拟转换芯片,因而引入额外误差,需要单独对 AC 做矫正,而新的 TrueVolt 技术直接把 AC 送入万用表的高速 AD 转换器,以测量直流的方式测量交流,没有额外误差,同时因为模拟电路的带宽等问题传统 TrueRMS 方案对波峰因素较高的电压测量不准确,而新的 TrueVolt 技术可以测量波峰因素更高的电压。

所以,你不赶紧升级吗

网友:
  测市电电压值用普通的数字万用表就完全可以了,没有必要用高精度表,因为市电随着其负载的变化而变化,没有一个稳定值供测量,现在线路上的用户使用开关电源较多,也带来了干扰,波型也会发生点变化,所测之数值也可能有误差,但是并不影响我们实际电压的测量。

网友:
市电用这个量,奢侈了,我们检修都是30-50块的钳表有个200-250V就可以了,三相360-400V范围,关键看设备电流。波动很大的,特别电网不平衡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