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电子钟所用的电池问题。

楼主(2016-07-27):
常能看到一些卖电子钟的,要求使用碳性电池,有些还说用碱性电池会搞坏电子钟,有些想不明白,相同的电压,为啥用了碱性电池会坏呢?

网友A:
随便说说,不必当真!电压一样,一样使用,跟原料没有关系!吃米饭会饱,吃馒头也会饱的。

网友:
电子钟耗电很少,对电池放电电流要求很低,一般的碳锌电池足以胜任,碱性电池用在这里有点浪费,说碱性电池容易损坏电子钟可能是指碱性电池长期存放容易漏液的问题,而且碱性电池漏液比碳锌电池漏液要严重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便说说,不必当真!电压一样,一样使用,跟原料没有关系!吃米饭会饱,吃馒头也会饱的。

呵呵,众口烁金啊,大家都这么说,虽然我也认为没道理,但又一想,会不会有什么我没想到的原因呢?所以就发帖来问了。

网友:
同意楼上所说的,要注意的应该是碱性电池的漏夜问题

楼主:
碳性电池也会漏液的,而且是整个的烂,而且基本上每个都会烂,碱性电池在这一点上就比它强得多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呵呵,众口烁金啊,大家都这么说,虽然我也认为没道理,但又一想,会不会有什么我没想到的原因呢?所以就发 ...

  随便说说,不必当真。两种内容不同的电池,还真的有不尽相同的特性,碱性电池放电曲线平坦,适用于小功率电器,其终止电压转角曲线急促,一旦‘寿终’下岗,漏液速度远快于碳锌电池,特别是金贵的‘金霸王’电池。(碳锌电池要处理好防潮、高温)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随便说说,不必当真。两种内容不同的电池,还真的有不尽相同的特性,碱性电池放电曲线平坦,适用于小 ...

我家里的电子钟、遥控器之类,只要是用五号、七号电池的,都用碱性电池,还真没碰到过几次漏液的(我用的都是南孚),以前用碳性电池时,电池烂在里面是常有的事。我觉得,碳性电池用于这些低耗能的电器里的最大问题是,当它已经开始烂了的时候,这些电器还能工作,让人不易察觉,等到电器不工作时,你打开一看,里面已经一塌糊涂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家里的电子钟、遥控器之类,只要是用五号、七号电池的,都用碱性电池,还真没碰到过几次漏液的(我用的都 ...

事实的确如您所言,特别是微功耗电器的耗电量极低,时间一长,不知不觉就出现了意想不到的结果——漏液。如果在电池正极电路里串联一只2AP9,这种现象就可以提前预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事实的确如您所言,特别是微功耗电器的耗电量极低,时间一长,不知不觉就出现了意想不到的结果——漏液。 ...

这个做法挺有新意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做法挺有新意啊。

在家里的遥控器电路里,加入二极管和一只10微法贴片电容(正极接二极管正极、负极接地),正常使用2年多了,还可以正常遥控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家里的遥控器电路里,加入二极管和一只10微法贴片电容(正极接二极管正极、负极接地),正常使用2年多了 ...

工作原理是什么呢,想了解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工作原理是什么呢,想了解一下。

具体原理还没有搞清楚,但是,电容在电路里的作用是平缓工作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