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海燕B332-1中的疑问

楼主(2016-07-27):
我有一台老收音机,是海燕B332-1,到我手里有20年了,是别人送的,是病机,以前我拿它练手修理,但因为是别人修过、但没修好的机器,又没电路图,所以一直没搞好,最近我在网上搞到了它的电路图,虽然不清晰,但也可以用来参考了。
我在图纸里发现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就是低频前置放大级的输入端,用的电容器容量只有0.22微法,前面还串联了一只1K的电阻,这有什么深意?一般的收音机,在这都是用一只10微法的电容啊!也不会串联电阻。

网友A(2018-04-19):
        低放输入端串一个电阻,主要是为了提高低放级的交流输入阻抗,使得检波输出端的交流负载与直流负载比较接近,从而降低检波失真.                                                                                                    理论分析和实验测试表明,当调幅检波级的交流负载与直流负载不相等时,检波失真会增大.会产生"负峰切割失真".关于这个失真,电子工程师们都知道,只是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当年,有人发表了"超动态,宽频响收音机"的文章,文中对检波级的失真进行了讨论,在电路上采取提高检波级交流负载的阻抗,使其直流负载与交流负载比较接近的措施,减小了失真.大约从那时起,一些厂家设计的电路也在这方面有所改进.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就是在耦合电容上串联一个电阻.这样,直流负载不变,但是交流负载提高了.下面几个电路可以为例.当然,最为夸张的还是春雷3T8B,
        这样的设计还有一个好处.当音量电位器调在不同的位置时,检波级的交流负载阻抗是变化的,音量大时阻抗变小,音量小时阻抗变大.串联电阻后,使这种变化的幅度减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8楼计算公式的R应包含10K与BG4输入阻抗的并联值,由于BG4有负反馈,输入阻抗比较高,这样的话就低于100HZ了 ...

谢谢回复,我对电路的分析并不在行,得好好研究研究。

网友(2016-07-27):
会不会是跟电位器的阻抗有关?

楼主:
我也看过其它收音机的电路,包括同一牌子其它型号的产品,有很多的和它都差不多,包括元件数值,就这里明显不同,很奇怪。

网友C:
还有比它更小的,牡丹747的音频耦合电容0.047uf。
音频耦合电容取值,取决于这个节点传递“功率”大小与频响要求,一方面本身就是小信号,更重要的是这类收音机为语音广播设计,喇叭口径超不过3吋,功放部分不需传递频率低、振幅大的低频分量,小电容就够用了,还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比它更小的,牡丹747的音频耦合电容0.047uf。
音频耦合电容取值,取决于这个节点传递“功率”大小与频响 ...

这个说法有点牵强啊,那些个袖珍机,喇叭比这个的更小,也没见有几个这么干的。

网友D:
        锗管收音机的整机噪声还是比较大的,噪声频率较低,在低放输入端采用阻容串联电路,其作为高通滤波器使用,滤除一部分低频和更多的噪声成分,改善放音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锗管收音机的整机噪声还是比较大的,噪声频率较低,在低放输入端采用阻容串联电路,其作为高通滤波 ...

我根据计算公式:  fo=1/2πR c ,其中R是1K,C是0.22微法,算了一下,得到的转折频率fo是700多,这个高通也高了点啊。
是不是还要把前后级的输出阻抗,输入阻抗也算在内呢?

网友:
玩吧,兴许下次灵光突显

网友E:
该机使用65mm喇叭,优质65mm飞乐喇叭频带也就330hz至3500hz,如转折频率以700hz多,3db衰减也就350hz多,因此正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该机使用65mm喇叭,优质65mm飞乐喇叭频带也就330hz至3500hz,如转折频率以700hz多,3db衰减也就350hz多,因 ...

呵,这么一说,好像也有道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根据计算公式:  fo=1/2πR c ,其中R是1K,C是0.22微法,算了一下,得到的转折频率fo是700多,这个高通 ...

        前后级的阻抗要高于这个阻容网络,因此它的作用不会太強,有兴趣可以实际调整确定。

网友(2017-02-23):
小时候,看见交电商城摆的这机,幻想着什么时候自己有一台。

网友F(2018-04-17):
楼主您的这台机器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您的这台机器效果如何

手里没有好的机器来比较,自然说不出什么名堂,硬是要说的话,那就一般般吧。

网友B:
8楼计算公式的R应包含10K与BG4输入阻抗的并联值,由于BG4有负反馈,输入阻抗比较高,这样的话就低于100HZ了。。。比较合理

网友:
高通RC电路的转折频率,这个R包含信号源的内阻以及负载的电阻总和,有兴趣可看电路原理教科书。。。此机的设计意图是想切除喇叭频响范围低端以下的低频。。。。

网友F:
楼主您有没有春雷3H4收音机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您有没有春雷3H4收音机电路图

不好意思,没找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放输入端串一个电阻,主要是为了提高低放级的交流输入阻抗,使得检波输出端的交流负载与直流负载比 ...

听了您的解释,长了不少知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是这么算的。转折频率的计算,RC常数电阻应该取检波器的输出阻抗加上前置放大输入阻抗再加上串联的电阻 ...

谢谢,RC电路各种变化很多,这两天正在找资料研究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