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缸柴油机缸盖问题

楼主(2016-07-27):
上方缸盖螺母下面各有一个原型的凹坑,请教一下这俩凹坑干嘛用的啊?
我那柴油机冬天没放水,后来再加水就从那个凹坑地方漏水,哗哗的,那个凹坑现在是个洞,看着像是那个地方比较薄,被齐刷刷冻崩了,难道这个小坑专门加工的比较薄用来分散冻冰的膨胀力的?

网友A:
是个水堵,用来防冻的。可以换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个水堵,用来防冻的。可以换新的。

多谢 我去试试看

网友B:
是气门弹簧下面那两个缸盖螺母下的那个长形孔吗?那是缸盖回油槽,润滑气门的油都从这里流回油底壳。水从这里流出,说明汽缸周围的机体冻裂了,不可修复了,要换机体。

我曾经冻裂机体是在下部出水口,用钢板加石板压板的方法修复的。

网友:
看来汽车板块有必要设立农机与农业技术分板块了呵呵,术业有专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气门弹簧下面那两个缸盖螺母下的那个长形孔吗?那是缸盖回油槽,润滑气门的油都从这里流回油底壳。水从这 ...

不是下螺母那,是上2螺母下面那俩浅浅的圆形坑,下螺母那我还没来得及看。。

网友:
图片看不清,看描述像是发动机水堵或者水封,漏水的话打磨干净用胶黏也行,那种耐热的,当然换新最好

网友:
原来的水堵呢?被冰挤开掉了吗,买个水堵砸进去就好了,不过我没有见过水堵在那个位置的,我的去年冬天被冻住,水堵就是被冰挤开了,然后我把擦干净又砸进去就好了

网友:
哈哈,南方人表示没见过这种情况,从来也没想过冬天放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