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的问题

楼主(2016-07-27):
功放什么情况下需有“前级”,接电脑输出和手机输出有必要加吗?

网友:
先看看您的功放是纯后级吗?是的话一般来说需要前级。但也可以用手机和电脑的音量控制来控制后级的音量大小。

网友:
纯后级功放电压增益有限,基本只是提供电流放大。输入信号f幅值较小时,即使能放大最后也有失水准,声音一般较小,这时就需要加入一级预放大就是所谓的前级,只不过有些前级增加了功能而已,比如kalaok、音调调整等等功能,甚至高端前级为了HiFi以及调整音色不惜复杂设计动用补品元件。普通功放以及纯后级功放接电脑及耳机一般不需要用前级。除非独立声卡线路输出插口。

网友:
从电脑和手机出来的声音要经过前级放大器再加上后级放大器才能发挥最佳效果,最主要的还是要看你的功放了,如果是合并式功放,就不需要前级放大器了,因为合并式功放本身就是前后级一体的功放,如果你的功放是纯功放的话,就需要前级功放了(一般的卡拉OK效果器就带前级放大功能的)

网友:
得看你的功放增益大小,所谓前级出声,后级出力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
没绝对的答案,主要看您的口袋什么时候有闲钱 。。

网友:
家用功放基本不用前置。直接用。包括纯后级。

网友:
不足以推动喇叭的音源就要加前级。

网友:
楼上说的对.前级出声.后极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