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

楼主(2016-07-27):
   16平方的电缆可以带多大的负荷.请朋友帮解答一下 谢谢!

网友:
电工安全手册规定,1平方6A。16平方就是96A吧。极限可到1平方10A,也就是160A。这是短时运行时。

网友A:
是铜线还是铝线?距离多长?电缆的敷设方式?

网友:
散热条件好的可以取标称值的上限。

网友:
三相四线制电缆    铜线   1mm/1.78kw     铝线   1mm/1kw   距离不太长

网友:
电流密度一平方毫米五安培,以作参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铜线还是铝线?距离多长?电缆的敷设方式?

  两线铜线

网友:
还要考虑长度线损,按照理论16千瓦,一般距离超出100米就会出现一定量的线损,虽然你对照了负荷电流,那么长距离也会很大程度上降低使用的功率扣除这些因素如果达不到使用要求或者增加和面积。或者增设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