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车机尾线接法!

楼主(2016-07-27):
淘回航盛DvD机不知尾线接法,请大神帮忙在这先谢谢!

楼主:
自已先顶一下。。。

网友:
用万能的百度 啊 ,查技术参数

网友A:
应该有定义接线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有定义接线图吧……

没有呵!百度也查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呵!百度也查不到!

用万用表量acc和点火,为正搭铁为负

网友:
拆开盖,有些里面有接线说明的

网友:
拆开看看电路板上有没有标

网友:
直接开壳,喇叭及主电源接线、查看IC资料或看主滤波电容,除此之外其他就剩自动天线及时钟、仪表夜光指示了。

网友:
支持楼上的说法,拆机看主板找电源,喇叭线,点开开关线与电源基本接近,灯的都好找。

网友B:
看接口像日产的,搜一下日产的接口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接口像日产的,搜一下日产的接口定义。

国产航盛的,,,,,,,,网上没有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国产航盛的,,,,,,,,网上没有啊!

日产车很多车机都是航盛出的

网友:
搜一下日产的接口定义。

网友:
这插就是日产的 查日产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