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个新玩具:时距分析仪(JITTER测试)

楼主(2016-07-27):
最近买来的一个机子,主要目的是进行时域上的抖动分析,原本是设计给CD和DVD光盘的,做点别的分析也是不错的。

昨天才到,对他了解也不多,简单试一下:
RFG-RB,铷原子钟,某些发烧友比较钟爱这种东西,认为有超高的稳定性。的确如此,但是这种稳定性体现在频率周期的长期稳定,不代表短期的波形阶跃抖动也同样优秀。
抖动峰峰值325ps,当然我并不认为这抖动有这么大,这可能是这台设备使用内部TCXO基准的最小自身抖动了,或者我还没找到更小抖动的参考源。
S/PDIF信号,SB0350声卡输出的,这个卡是比较别扭的,数字输出在一个3.5接口上,我随手找了一条漫步者的3.5-RCA接机子上了。这个指标看起来比我以前用示波器测试的要好些。
目前对这个设备的了解还不多。。到此为止吧。主要要测的是SPDIF转IIS以后,CLK-DATA之间的抖动,这一部分一直在拖。。也没调试,以后再说,先储备个设备,心里有底

顺便说说我了解的几种时钟源的抖动,可能最小的是OCXO,但不代表所有OCXO,买这些东西应该找到他们的手册去看相关参数,TCXO一般次之,也有不错的表现,当然还是和型号有关。我并不认为某些定制频率的TCXO抖动有多小。我严重怀疑那些TCXO不是按照要求打磨晶体的(才几百块钱一个能单独磨?),可能是里边有个PLL来产生需要的频率的。当然,一般短期抖动最差的就是铷原子钟,带DDS的FE-5680尤其是这样的,或者某些通过PLL该频率的RB,PLL做的不好也会产生严重的抖动。
下一步弄个网分,来分析一下传输线的group delay特性,这样可以对比不同线材到底有什么区别。我始终认为投入一两条发烧线的钱去买一台被业界公认的标准设备(比如TA520就是CD驱动器的标准测试设备,不过一般厂家用比较低端的TA220),比买一堆发烧线自我陶醉的换是聪明得多的。

网友:
哗!!! 网分我只有在实验室才有机会朝拜一下,从来没想过私人拥有一台 ..

网友:
楼主的仪器都好专业啊!羡慕!

网友A:
个人理解 时基抖动 影响比较大的是模-数转换之间的 量化误差。
但是音频数模转换取样频率已经很高了超出正常听觉之外 并且因为
时基抖动而产生的 闸门时间误差更小 人耳真的能分辨吗?
纯时域的时间变化不在考虑之列 是做精密测量要考虑的事。 个人以为
只要是晶振驱动的时基误差 普通人已无法区别。精密测量有太多讲究
每次精密测量都可能有不同的结果.
楼主 俺班门弄斧 讲错莫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个人理解 时基抖动 影响比较大的是模-数转换之间的 量化误差。
但是音频数模转换取样频率已经很高了超出正 ...

我想Sigma-Delta DAC受到jitter的影响是远远高于R2R DAC的。
我最近做过一次比较:在我的DAC上,用3.2V锂电池和一节AA电池DC-DC升压得到的3.3V电源分别给16.9344MHz时钟模块供电,反复比较了最后出来的声音,确实是有区别的。用DC-DC电源的时候高音的细节要糊一点。我这个时钟部分也就很简单地用74HCU04加普通晶振做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想Sigma-Delta DAC受到jitter的影响是远远高于R2R DAC的。
我最近做过一次比较:在我的DAC上,用3.2V锂 ...

我现在碰到的情况是这样的 我有3个所谓‘解码器’都是低端成品
FIIO,TEAC,NAD(异步)都是24/96 ,放同样的音源结果发现区别最大的竟然是
音箱,英国味的用TEAC最好 美国味的用NAD最好. 我的结论是关键不在D/A
转换 而是外围辅助电路可能造成的相位差或者是某频段提升。这产生的区别非常
明显, 结果是一种配合。至于频响我感觉音源更重要。
说实话我不会花钱去买高档DAC.   个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理解 时基抖动 影响比较大的是模-数转换之间的 量化误差。
但是音频数模转换取样频率已经很高了超出正 ...

我也不懂,但是总听人谈,正好有机会买到这台机子,自然毫不犹豫的收了。
这就像某些烧友经常做的,听某一种电容/电阻/电线多么好,就要亲自买来试一试,而JITTER过于抽象,很多人也只能臆断(这包括我)。当然这可能导致最终声音的变化,但从数字到模拟已经有多次处理了,这也就导致了"精确测量的不确定性"更大。所以逐级分析,重点分析。
另外对于精密测量每次都不同的,这是一定的,除非像我那样用个才几位数的简易频率计测铷钟,任何时候都是10.00000MHz,此次复现,结果完全一致。这并没多大意义,只要测量结果符合规律,基本复现,就可以认为是可信的。有待继续试验吧,以后逐步研究,还会发些帖子

下一步购入的网络分析仪,则可以着重分析放大器的传输特性,尽管听觉效果不完全依靠这些数据,但有数据就可以分析变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碰到的情况是这样的 我有3个所谓‘解码器’都是低端成品
FIIO,TEAC,NAD(异步)都是24/96 ,放同 ...

是这样的,回放系统里面差别最大的就是末端(音箱,耳机)。音箱之间的好与差不是那么绝对,但像时钟jitter这样的单指标,jitter低的一定是比高的好。
设备整体上一个档次了,细节的地方才会显露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不懂,但是总听人谈,正好有机会买到这台机子,自然毫不犹豫的收了。
这就像某些烧友经常做的,听 ...

大手笔 表示佩服!能用专业仪器测量关于提高音质的来龙去脉,这是很多人感想而不敢做的事,
羡慕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这样的,回放系统里面差别最大的就是末端(音箱,耳机)。音箱之间的好与差不是那么绝对,但像时钟jitt ...

您说的肯定没错而且理性。
我觉得高档‘解码器’用于耳放效果比较好 一般扬声器不能显示细节,
并且能适合的音源也很少 用普通CD播放有点大材小用。细节多有人就会觉得冷 数码音。
本人有中档耳机两只耳放也是用运放放大的普通货,倒是我上大学的小孩有一只舒尔535.
我的是Q701,DT1350.

网友:
看样子楼主是专业搞这些东西的,楼主的设备够专业,羡慕呀。

网友:
仰望高端玩家

网友(2017-10-27):
楼主会熟练使用CMU200吗?想请教下

网友:
不是一般人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