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电脑启动故障

楼主(2016-07-28):
家有一台戴尔台式电脑,2007年买的,最近经常出现启动故障。具体是有时按机箱上的电源启动按纽主机能正常启动,但有时按了按纽主机不能启动,电源指示灯不亮,机箱内也无声音,若连按几下指示灯为黄色,但主机仍不能启动。怪的是有时关掉电源总开关然后再打开,主机又能正常启动。不知是为什么,敬请各位大侠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
先检查电源盒,如果滤波电容鼓包或失效而导致供电电源不正常,则会出现启动不良的问题。当然,主板的电容鼓包或失效亦会出现相同的故障。

楼主:
谢谢我先检查一下

网友:
检查或者换一个电源再试试如何?

网友:
有可能是 各种卡没有插好, 试着插拔一下, 顺便看看金手指有没有锈。。。

网友:
你这电源都没反应,肯定先从电源入手检查了

网友:
同意楼上意见,建议电源换一下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指点,现因在外地等回家后按各位指点修理

楼主:
电脑已按各位大侠的指点进行修理,主要是将几个与电源有关的插口进行清理,将显卡和内存取下将金手指用橡皮擦了擦,再将CPU上的散热片和风扇清洗。最后装好正常启动。谢谢各位指教。

楼主:
此问题反复,仍旧是启动有时灵有时不灵,也就是电脑有时能正常使用,有时主机不工作。但昨天仔细检查了各板上的电容,均无鼓包现象。要么换换电源试试。但看了此机的几组电源,需要+12V电源,其电流为17A,+5VSB为2A,但我手上的银河YH-2501C的电源,其+12V的电流只有8A,+5VSB电流只有0.8A,满足不了要求,怎么办?其他几组电压和电流倒还可以。

网友:
绝大多数都是主板故障。

网友:
查查主板BIOS。可以通电时恢复 或者拆下主板电池

网友:
戴尔的品牌机 没提示开机按f1 就不是主板电池 检查电源

网友:
最好还是看看内存条是否氧化。擦擦金手指

楼主:
答13楼近几年开机提示按F1,但今天把主板电池拿下来测了一下是2。6V,似乎电池没问题。
答14楼内存条和显卡都拿下来仔细用橡皮擦过了。现在就是有时能正常启动,有时要关机、启动、再关机然后再启动几次才能正常启动。想换电源,但我这台电脑是戴尔小型台式机,电源盒子的尺寸与网上能提供的电源盒子尺寸对不上,头痛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