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不着 BOOS 想调一下 第一启动项 帮忙看是点那个标

楼主(2016-07-28):
不太会整 开机台慢  刚换完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BIOS.开机慢跟电脑配置有关,现在的SSD也不贵了,可以考虑双硬盘。

点那个标J进BOOS  谢啦  想做一下系统

网友B:
Boot项里面看看, 一般可以设置硬盘, 光驱, U盘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Boot项里面看看, 一般可以设置硬盘, 光驱, U盘启动.

多谢  我看看 能不能 进入

网友C:
第3个菜单,boot这一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3个菜单,boot这一项

请问 那个是 第一启动项

楼主:
那个图标是第一启动 硬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图标是第一启动 硬盘

看来不在这里面,老一点的主板可能在第2项的里面,或者几个都进去看下,应该容易找到的。

网友C:
或者开机时按F12(也有些主板是F10、F11的)看看,多数主板都能直接选择引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或者开机时按F12(也有些主板是F10、F11的)看看,多数主板都能直接选择引导的。

是不是这里 帮忙看看

网友:
第一项Main里的language 语言看能不能选成中文的,

网友:
这个有可能在最后一页,“EXIT”里,没有见过有叫OverDirve的选项,楼主可以切图发出来看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