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一谈电冰箱温控器发生故障时会有哪些现象?

楼主(2016-07-29):
  冰箱的温度控制器的故障是冰箱故障的多发点,其故障现象有:
  1,电冰箱结霜正常,检查门封良好,箱内温度已降得很低,但电冰箱压缩机仍然不停。
  2,温度控制器置于正常位置(一般放在中间),当箱内温度还没在达到预定温度时,压缩机就停车了。
  3,电冰箱开始时结霜正常,但压缩机停止运转后,要等蒸发器的霜都化了才能重新启动。
  4,箱内温度控制器置于较低档(如“1”档)时,而箱内温度过冷。
  5,电冰箱通电后,照明灯亮,压缩机、启动器件都正常的情况下,压缩机一点声音都没有,静悄悄的。
  以上几点可供电冰箱用户自行判断故障之用,不对之处还望指正。

网友:
     用俗的方法说一下温控器故障所产生现象,如果冰箱发生冷藏鸡蛋冻裂蔬菜冻冰并且发现电费超标几乎是温控器坏,如果发生冷冻室储藏物品融化流出水来并且压缩机没热量此时照明灯还亮也几乎是温控器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