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找到固态电容漏电流过大的原因了。

楼主(2016-07-29):
前段时间购买了一些固态电容,有三洋、日化、富士通的,发现很多电容的漏电流都比较大。经过一段时间的琢磨终于在松下的产品说明书中找到的原因。
固态电容在有机械应力(可理解为物理震动)作用下可能会增加漏电流,给电容通电加电压电容的漏电流会自我修复。经过我实验,确实如此。
我猜原因是因为固态电容的电介质是粉末状态,在受热或者震动后可能会脱离铝极板,通电后因为静电的吸附作用,电介质又回被吸回到极板上。

之前一个在5V电压下漏电流1.5mA的电容加电压15V几秒后再测试漏电流变成了90uA,现在正在给它长时间加压到100小时,看看会有什么效果。一般液体电容漏电流都小于1uA。

楼主:
而且松下说明书中也明确了固态电容不能用于耦合电路。这下又学会了很多知识。哈哈。

网友:
我以前就想当然认为固态的就一定好!

网友:
普通电解长期不用,也会这样,也可这样搞。

网友:
学习了,的确是很不错的科普!原来本我也和楼上上一样,以为固态应用在任何地方都适合呢!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宝贵经验,学习了。又长知识了,呵呵

网友:
学习了。又涨知识了。

网友:
耦合电容如果漏电流大噪声也会相应增大,耦合电容最好是CBB无极性电容,但体积相对来说较大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而且松下说明书中也明确了固态电容不能用于耦合电路。这下又学会了很多知识。哈哈。

在 LT 一份噪声测试文献上就说过,耦合电容要用液态钽电容,漏电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 LT 一份噪声测试文献上就说过,耦合电容要用液态钽电容,漏电低

用钽电容前测量时千万要注意测量机构的工作电压,如果工作于10V或是6V的钽电容不能用有15V或是22。5V电阻档来检测,因为这样一测会把钽电容击穿。虽然这测电阻档的电流非常地低,但也是不容忽视的。切记!

网友B:
固态电容是不用在耦合的,耦合一般都用无极电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固态电容是不用在耦合的,耦合一般都用无极电容

电解电容,是否可用在耦合电路?电解电容是否一定无极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电解电容,是否可用在耦合电路?电解电容是否一定无极性?

电解电容是可以用在耦合电路的,但电解电容最好还是用无极的,比如nichicon MUSE ( BP ) 无极音频电容(NB-1)。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解电容是可以用在耦合电路的,但电解电容最好还是用无极的,比如nichicon MUSE ( BP ) 无极音频电容(NB ...

电解电容当然可以用在耦合中的,但是随着使用时间的延长,电容的漏电流也会随之增大,机器的噪声也会随之越来越大了。我们不拿什么高级的机器比,光拿收音机、功放来说,当使用时间的延长这些设备的噪声也随之增大起来,有时有的机器甚至增大到无法收听的程度。这就是音响发烧友一直都在追求的无极性无感电容的原因。当然对于厂家来说只要产品能买得出去,只要是在要包修期内不出什么问题就行了,而爱好者和雇客想到的是却另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