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 贴片电阻能用引脚电阻代替吗

楼主(2016-07-29):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只要能放下可以用直插件替代贴片元件,功率允许贴片元件也可替代直插元件。

网友:
完全可以替换

网友:
只要放的下,电阻值一样,功率一样就行了

网友:
当然可以  只是色环电阻稍微大了一些

网友:
找个阻值是1000千欧 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那个好想是1M的电阻

1000千欧   就是1M   也就是1兆欧

网友:
空间允许的话,可以。反过来往往不行,因为贴片电阻功率还是有限。

网友:
带引脚的大元件只要能装下,当然是可以代换贴片元件的

网友:
可以的,经常代换。若从废板上拆贴片电阻,最好自制一个电烙铁头,敲扁中间开个稍大贴片的槽,效果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