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组合了一个可调电源

楼主(2016-07-29):
整了一个24v16.9A的开关电源,本想改可调,算算电压表电流表多圈电位器等等,又加上自己是第一次做,还是算了;网上有中兴zxd2400v4.3版改可调的电路板,组合一套也近三百了;还有另一种可调部件,50v15A的,加上电源近四百了;宽电压大电流用不上,想想别的法吧。淘宝上逛啊逛竟然找到一个15A的降压恒压恒流模块,这正是我所需要的,马上出手,今天收到货就组合起来了。输入4-30v,输出1.2-30v,0-15A。还不错,就是多圈电位器调起来好慢。

楼主:
测电压电流都是万用表直接测量,能直接在输出处加个电压电流表吗?

网友A:
接输出有压降吗

网友B:
可以加表的,很简单的,你电位器调节慢估计是输出电容大了。反应不过来。不过恭喜你终于有了自己的可调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输出有压降吗

这个很重要吗?明天有空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加表的,很简单的,你电位器调节慢估计是输出电容大了。反应不过来。不过恭喜你终于有了自己的可调电源

谢谢,准备买个表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准备买个表头。

表头不便宜啊,这么大的电流范围。要不就买0-5A的表头加分流器自己扩量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输出有压降吗

今晚试了,车载吸尘器是12v最大10A的,调到11.99v10A,开动吸尘器,电压降到11.90v;吸尘器启动瞬间电流7A多,随后降到4A多稳定。又用好握速电批试,从22v到12v之间,都是下降0.1-0.2v。

网友:
楼主可以告诉一下是哪家淘宝店铺买的配件吗?谢谢!

网友:
我有一个坏的数控电源,就是CPU坏了,有时间了也给他改了!!!

网友C:
没有表头怎么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表头怎么使用?

万用表测啊!就是麻烦点

网友:
搞两个LED表头上去,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