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频收音机手摸着声音才好,如何解决?

楼主(2016-07-29):
调频收音机手摸着声音才好,放开手声音失真,调节拉杆天线效果不大,已知不是收音机质量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
收音机是新的?还是老的?

楼主:
以前用过多部,都是这样。收音机是新的,就是市面上常见的小收音机。

网友:
调频收音机都是这样

网友:
可以买块肉挂着试下

网友:
摸着听给天线挂个两三米电线,看看改善否?

网友A:
这是收音机设计的问题,  首先收音机地线部分对台面靠帖面积可能未设计到最大化

FM本振部分引线不能做到尽量短,及依靠如四连,10.7中周等型成保护本振热端的屏障.

线路板设计时没考虑,当双手持机调音量及调电台时,都没握住FM的本振部,或给本振加铝簿隔离.

FM天线部严重地与谐振回路紧交连,致使当调台时人身已成为调谐回路的一部分,调好后不可离开

FM天线没设计好阻抗匹配,要人手夹持,阻抗才合适.

现代IC都设计成输入入管,经管子隔离后再出现调谐电路.

初学者应从这帖的山寨机的问题,及找些著名品牌机电路板详尽观察上述各点,领悟越多,今后DIY

的路子才易走,才不会发生诸如本帖这样的古灵精怪,任何教科书都找不到答案的问题.

这就是矿坛给予网友之独特

网友:
这样的现象多发生在分立件+芯片的电路里,正如【shiuyipyuen】老师所说,是电路设计的问题,没有处理好布线与耦合的关系,高频电路处理好阻抗匹配很重要。

网友:
学习了,这个有些机器上面见过

网友(2016-11-06):
把收音机放在饼干盒上'金属的

网友:
如果是数字显示频率可以注意用手触时频率是否变化.如有变化则是本振问题,如没变可先从调谐回路检查起.排除本振的因素可以用小量偏调的方法来验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收音机设计的问题,  首先收音机地线部分对台面靠帖面积可能未设计到最大化

FM本振部分引线不能做到 ...

调频收音机就是不简单。

网友:
相声里说的:挂块肉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