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2400 4.3 发热(30A以上)

楼主(2016-07-30):
加载30A以上移相全桥管发热(控制板没问题)风机加速,应如何处理?

网友:
没有4.3,只有4.1
另外楼主没说几v

网友:
这么大电流,发热这应该是正常现象吧

网友:
53.5v这么大的电流根本就不是事

网友:
不发热才不正常呢,你这样应该是正常啊

网友:
30A电流60%左右了,发热正常

网友:
发热正常啊

楼主:
时间太短,其它的不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