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耳机的求教!

楼主(2016-07-30):
各位前辈,大家都在说田737灵敏度高,这个耳机比USI的性能还好吗?还有那个大罐头长什么样子?

网友A:
其实用耳朵听差别不是很大,个体还有差异,大罐头是因形状像罐头声大灵敏的甲板耳机,俗称''大罐头”

侧面都是罐头

侧面都是罐头

1没标2USI3大罐头背面

1没标2USI3大罐头背面

正面

正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用耳朵听差别不是很大,个体还有差异,大罐头是因形状像罐头声大灵敏的甲板耳机,俗称''大罐头”

多谢前辈指点!开眼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前辈指点!开眼了!

别喊哈,都是同学共同学习提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振膜,左边两个很“古老”了。难得的藏品。

是的,2个有点分量估计不能戴时间久所以不断改进,耳机变轻巧了,右边的大罐头轻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