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N2前级的增益怎么算,还有就是前级每个6N2分别用一个声道,还是用半个

楼主(2016-07-30):
6N2前级的增益怎么算,还有就是前级每个6N2分别用一个声道,还是用一个6N2的半边和另一个6N2的半边用一个声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原则是,管子尽可能地少,只要增益够,管子越少带来的噪声越少!

我的意思是每个声道是两级放大,6N2是双三极管,用两个就够,但是是每个声道各用一个,还是一个6N2做第一级,另一个做第二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信号分离度来讲,一个声道用单一的一个管子比较好。

明白,谢谢,再问一下,每个声道的增益怎么算

网友:
我想问:用6N2单一三极管做一级前级去推FU7单端它的增益足够吗?

网友:
够呛啊够呛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明白,谢谢,再问一下,每个声道的增益怎么算

无负反馈时:
电压增益 A=μRL/(RL+ra)。其中,μ是放大系数,RL为阳极电阻与下一级栅极电阻的并联值,ra是管子交流内阻。

有阴极负反馈时:
A'=A/(1+ARK/RL) ,其中RK是阴极负反馈的有效电阻,就是没有并联阴极电容的那部分,RL同上。

这些公式计算,不可能非常准确,因为电子管的内阻ra不是个定值,μ也不是严格的定值。就算个大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负反馈时:
电压增益 A=μRL/(RL+ra)。其中,μ是放大系数,RL为阳极电阻与下一级栅极电阻的并联值, ...

针对这个图来说用6N2,u就是97.5,RL=(300K和150K并联值),Ra=50K,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负反馈时:
电压增益 A=μRL/(RL+ra)。其中,μ是放大系数,RL为阳极电阻与下一级栅极电阻的并联值, ...

这样算增益就是65dB

网友B:
引用 楼主:
针对这个图来说用6N2,u就是97.5,RL=(300K和150K并联值),Ra=50K,对吗

这个电路中,RL就是300K,因为下一级直接耦合,没有栅极电阻。
再说了,你算数算的也不对,300并上150,不是等于100吗,怎么会等于50呢?

这个电路,增益很低,因为第一级的阴极30K也算是负反馈电阻。粗略的算,最终增益小于10倍。300K/30K这就是10了,实际肯定低于10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中,RL就是300K,因为下一级直接耦合,没有栅极电阻。
再说了,你算数算的也不对,300并上150, ...

50k是管子内阻,那麻烦版主给推荐个增益在30db以上的6n2前级电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50k是管子内阻,那麻烦版主给推荐个增益在30db以上的6n2前级电路

你把上面那图的 阴极30K电阻并联个470μ 的电容,增益就上来了。
30分贝??  那可是1000倍的增益! 得是两级放大,而且这么高的增益,噪声、自激、感应等等都不好控制,6N2够呛,得用低噪声的6N4,加屏蔽罩。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上面那图的 阴极30K电阻并联个470μ 的电容,增益就上来了。
30分贝??  那可是1000倍的增益 ...

错了,应该是30倍的增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