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输出变压器中分布电容的作用

楼主(2016-07-31):
一直以来,输出变压器的漏感和分布电容都被视为大敌,恨不能做出一台0漏感和分布电容的机器才好,的确,漏感损失低频。对音质有影响,分布电容损失高频,对音质也不好。解决漏感的方法除了采用C型铁芯和分层绕制以外其实还有一个简单的方法,那就是把变压器做的小一些。关于分布电容,那是不是可以没有呢,这就错了,大家知道,作为收音机输入电路的耦合,单单使用电感或者电容所产生的灵敏度都是不均匀的,输出变压器是一个电力输出管到扬声器之间的耦合器件,除了起到隔离两级稳定工作点的作用还有阻抗变换的作用,但是音频范围从几十赫兹到两万赫兹,覆盖范围非常大,例如,一个6P1推挽机器能输出8瓦左右,用当年飞乐厂的2501喇叭那是绰绰有余,带有高音杯的3004是75HZ到12000HZ。这样一个电感器件在75HZ等效的阻抗和12000HZ的等效阻抗是大不相同的,输出变压器做的低频越低,那么高频部分的等效阻抗就越高,这就造成了输出变压器对于高频部分的增益远远大于低频部分,如果是单喇叭放音,使用性能较差的老式纸盆喇叭还无所谓,采用分频式音箱那么高频部分可能就过于突出了,那么输出变压器的分布电容恰恰解决了这个矛盾。平衡了高低频增益,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使得特别高和特别低的音频部分不能很好地还原,反而突出了中频部分,大概这就是电子管的好声音吧。。。。那么如果想做到更好点声音我觉得应该做出如下协调,第一,采用五极管或者四极管接法的输出形式,尤其是很多束射四极管线性不错,拐点靠前,有利于避免失真。况且四极管和五极管对漏感的要求远远低于三极管,变压器紧凑一些采用U型铁芯可以不用分层,另一方面,对功率要求较高的时候可以采用推挽电路,这可以避免使用高压大功率电子管,对元件的耐压值要求就降低很多,电源和输出变压器也简单的多,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这样做输出变压器可以做的非常紧凑,因为取消了空气隙,更容易避免漏感的产生。
最后由于变压器体积紧凑,线圈之间接触面积较小,分布电容当然随之下降,因为现在采用高绝缘强度漆包线,根本没有必要再采取分层垫纸的方法。垫纸可以适当减少或者用更薄的纸。线包一旦紧凑之后,总长度变短,电阻小很多,这样线径就可以细一些,线包可以更小,这样小的铁芯漏感是小得多的。
最后,输出变压器的低频下限应根据喇叭系统,一般简单的单喇叭系统低频下限70赫兹左右即可,部分小口径喇叭设计到90赫兹,如果是分频音箱一般50赫兹也能满足要求。对于重低音要求比较高的可以设计到20赫兹。
这样制作出来的输出变压器体积和重量都较小,工艺相对简单的多,甚至小型收信放大管,电池式电子管可以不用分层缠一个线包。
这大大简化了变压器的绕制过程,同时降低了成本,也能让更多人自绕输出变压器,以满足自己的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我的单端甲类,变压器阻抗是5千欧姆,最低频率取50Hz。那么,变压器初级电感量最低应取多少?

设失真系数为1.22的时候。这是根据《输出变压器设计》一书举例取值,初级电感量在32.5H就完全能够满足要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这么大?XL=2*3.14*f*L=2*3,14*50*32.5=10205,约为10K,两倍于负载。应该这么大才对。谢谢了!
莫见怪 ...

计算了失真系数相对就大一些,如果你不考虑1.22的失真系数那样就能做的小得多。。。如不考虑失真系数有16H就足够了,计算是15.9H,这是最小的电感量。这样可以把变压器做到最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这么大?XL=2*3.14*f*L=2*3,14*50*32.5=10205,约为10K,两倍于负载。应该这么大才对。谢谢了!
莫见怪 ...

不知道你是用的什么喇叭,如果你用普通纸盆喇叭截止频率可以设计为75赫兹。。这样变压器体积还要小得多。。

网友B:
    “漏感损失低频”还是第一次听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漏感损失低频”还是第一次听说!

应当是损失中高频和引起非线性失真。脑子一抽就打出来了,损失低频主要是电感不足,总阻不够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禀楼主:是这样的,刚才只是举了个例子。后面我要做一款4J1S+4P1S*2推挽的。4J1S推动一个EI26坡莫合金变 ...

建议采用普通矽钢片制作输出变压器,虽然合金铁芯初始导磁率高,等效电感大,不过拆装不易,而且搞不好还会饱和,另一方面搞个推挽机好处也是非常多,比如偶次失真,比如交流声,推挽机里边两相抵消了。所以恼人的交流声比较好解决,当然的,单端机稍微有些嗡嗡声只要不是很吵一般听音乐是不影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漏感损失低频”还是第一次听说!

噢耶,楼主老师说的还真的没有错哦,原因是:由于 比较大的漏感存在,中高频损失得比较多,但是,不可忽略漏感给低频造成的损失——高频涡流造成的磁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想把坡莫合金变压器、Z11变压器、铁氧体变压器做一个比较!

好主意,可以考虑都试试,铁氧体的导磁率较低,估计电感量要受一定的影响,不容易把电感量做大,到时候你可以自己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想把坡莫合金变压器、Z11变压器、铁氧体变压器做一个比较!

想法不错,但实施很难的。

首先,坡莫合金钢片价格较高,并且市面上舌宽超过19mm以上的铁芯片就很难见到,即使你千辛万苦得到了理想尺寸的坡莫合金钢片,但这种钢片的导磁率是普通钢片的十几倍以上,如果用于单端输出变压器其磁饱和问题非常难掌控。

铁氧体铁芯,奉劝你就不用浪费时间尝试了,若要是好用,先辈们早就用上了。关于铁氧体铁芯为什么不用于输出牛的问题,网上科普有很多,自己去搜搜便有答案。

网友:
学习了。不错的文章。

网友C:
我总结一下楼主的观点主要就是输出牛不见得非得做很大,小点可以降低分布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总结一下楼主的观点主要就是输出牛不见得非得做很大,小点可以降低分布电容。

楼主没有考虑线包的绕制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总结一下楼主的观点主要就是输出牛不见得非得做很大,小点可以降低分布电容。

小点可以降低分布电容和漏感。所以说省工省料,总的来说输出变压器还是做的小一些容易绕制。

网友(2019-06-10):
一般单端输出牛的分布电容是多少?

网友:
我认同楼主的观点,在绕输出变压器时不追求过多的余量;在功率基本满足要求情况下选铁芯,如绕制时窗口余量小就减匝数或用细一点的线,在电感和铜阻方面做妥协(用细线的情况比减匝数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