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用6N2或6N3做一款前级,请老师来鉴定几个电路,谢谢

楼主(2016-07-31):
这4个电路哪个好,哪个增益要高,谢谢

网友A:
贴一个正在使用中的6N3前级电路支持一下楼主 [查看原帖点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一个正在使用中的6N3前级电路支持一下楼主 [查看原帖点这里]

请问可以直接换成6n2吗

网友:
单说增益,最后一个高,前三个的第二级是阴出,没有正增益。

网友:
最后一个带均衡网络,是唱放吧。不能当做普通的前级。

网友:
用第二个图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可以直接换成6n2吗

   不能!、、、6N2与6N3的差别较大,管脚排列都不同、I~V特性也大不相同,电路结构也不能一样,是不可以直接换用的、、、

   个人认为、现代音源输出已很强大,前级电路的功能取向也常常是缓冲和修饰,而不是高增益,因此不建议使用6N2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6N2与6N3的差别较大,管脚排列都不同、I~V特性也大不相同,电路结构也不能一样,是不可以 ...

但是我这个就是为老唱机设计的,增益要到达34db

网友A:
什么老唱机还在用? 恐怕比MP3都不如了吧,还要为其设计胆前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老唱机还在用? 恐怕比MP3都不如了吧,还要为其设计胆前级、、、

就是磁头的唱机,输出音频电压在3-5mV左右,您看怎么设计前级合适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磁头的唱机,输出音频电压在3-5mV左右,您看怎么设计前级合适

您实际上是要做唱放吧?是否还要符合RIAA特性曲线的唱头放大电路,如果是、则上面所有的图一个都不对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实际上是要做唱放吧?是否还要符合RIAA特性曲线的唱头放大电路,如果是、则上面所有的图一个都不对哦、 ...

就是唱机的输出电压太低只有3-5mV,想做一个前级电路放大到可以接单端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这里查看]

那个的管子太多,这个怎么杨
http://www.haodiy.net/a/jishuwen ... 2013/0117/4625.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的管子太多,这个怎么杨
http://www.haodiy.net/a/jishuwenzhang/danjiDIY/qianjiDIY/2013/0117/4625 ...

也不多,仅加了开关后面的SRPP缓冲电路、、、,前面电路除参数不同外、结构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