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录机波段开关怎么清洗

楼主(2016-07-31):
本人新手、波段开关接触不良、又不知怎么办、头疼!请坛内高手指点!

网友A:
我的办法是拆除自锁装置(有可能还要拆除其他....)把整个芯子抽出进行清洗、适当润滑再装回就好了。
难点是如何把芯子抽出来,注意开关上的铜夹片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办法是拆除自锁装置(有可能还要拆除其他....)把整个芯子抽出进行清洗、适当润滑再装回就好了。
难点 ...

把开关从板子上拆下来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开关从板子上拆下来么?

一般不需要拆下来,只要能把芯子抽出就行。
你就按按照开关能弹起,但又弹不出来的原理,想法让它出来就成了....

网友B:
用修手机的高级清洗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修手机的高级清洗剂。

需要拆开么?还是在板子上拆下来、彻底拆开、

网友C:
会的人将它全部拆开清洗,一般用清洁机喷射,最好的方法是用超声波清洗机,彻底洗干净。

网友:
拆下,拆开清洗。  喷点清洗剂也行但长远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的人将它全部拆开清洗,一般用清洁机喷射,最好的方法是用超声波清洗机,彻底洗干净。

技术设备有限、只能动手

网友C:
不是经常修理的那就简单些用清洁剂喷射,来回转动或则拨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经常修理的那就简单些用清洁剂喷射,来回转动或则拨动就可以了。

谢谢。

网友D:
可以用酒精,然后来回转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用酒精,然后来回转动

谢谢、好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需要拆开么?还是在板子上拆下来、彻底拆开、

用清洁机喷射就行了,不用拆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清洁机喷射就行了,不用拆开!

没有那样的设备、

网友:
万能松绣剂或叫md40~~汽车用品店或者五金应该有卖,10元左右,渗透性好,还起润滑作用,无水酒精感觉就差的多了

网友:
有专用的清洗剂,喷喷就行了。

网友(2017-01-13):
可找几个报废的波段开关练手,注意拆开后不要用砂纸,一定要用橡皮擦拭。
按键自锁的到目前为止还没拆过。收录机的录放开关,注意拆开前要用线绳把两端固定,以免里面的弹簧弹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