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龙威电源烧了

楼主(2016-07-31):
我有一台龙威电源,后面有个切换开关,110v和220v的,今天孩子给弄成110v了,我没注意给接到220v了,开机电源嗡嗡响了两声就不亮了,我切换到220v后,接电源也无法开机了。请问这个还能用吗,是哪里烧了吗?谢谢

网友A:
直接测量插头两端看看开路了没。如果有保险丝烧保险丝就换保险丝,否则烧变压器就宣布玩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测量插头两端看看开路了没。如果有保险丝烧保险丝就换保险丝,否则烧变压器就宣布玩完了!

谢谢,我没找到保险丝,不知道在哪儿。

网友:
"我切换到220v后,接电源也无法开机了。"你首先测量变压器及其电压是否正常,还是之后电路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没找到保险丝,不知道在哪儿。

电源插孔的下面看看?有个盒子?

网友:
不懂电器维修  就算啦   自己省的烦哦

网友B:
对先看保险   就在插口下面     要是保险没事就麻烦了       变压器需要重绕

网友:
接上220V,然后测大电容两脚电压是否有,然后一路找去。

网友:
不懂维修,用电源干什么,楼主先查保险管吧,但愿变压器没钱,烧就不好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插孔的下面看看?有个盒子?

谢谢指导,终于找到了,换了保险管又可以用了。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先看保险   就在插口下面     要是保险没事就麻烦了       变压器需要重绕

谢谢指导,在插口下面找到了保险。里面还有一个备用的,换上又可以使用了。谢谢你了

网友:
我的可调电源,在110  220切换拨钮中滴入502的   杜绝意外拨错了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