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装短波磁棒天线有意义吗?

楼主(2016-07-31):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还是室外天线效果增益高。

网友:
估计效果好不到哪去,外接几十米天线干扰都很大的..........

网友:
我以前帖子里做的那个收音机。   最后就是用磁棒弄响的   效果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个链接我学习一下,谢谢!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658225-1-3.html

网友:
任何能够集聚电磁波的手段都应该被采纳使用。过去带短波的晶体管收音机和后期的电子管收音机都是用短波磁棒的,同时另外还附带一个外接天线插口并成为标配。

网友B(2016-09-05):
      磁性天线的工作原理和环状天线完全一样,但外形却比环状天线小了好多倍(在没有磁棒时期机壳里面有的绕有环状天线)。我们都知道环状天线是具有很强的方向性的,同样,磁性天线
也具有很强的方向性。也就是由于这种方向性的作用,能把某些方向来的信号排去,而把另一些方向的信号加强,从而产生去除干扰和杂音的作用。
      需要说明,磁性天线的主要功用是在去除自一定方向射来的外来干扰或杂声,但灵敏度非常差,比在收音机背后拖一根一米长的短天线还要差得多。磁性天线或环状天线的方向性是在最弱信号的方向比较尖锐,也就是稍微转一下就收不到信号,而在最强信号的方向倒并不尖锐,在很大的角度范围内都能收到信号。
      它特别适宜装置在多一级中放或有一级高放的灵敏度很高的收音机里,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它的方向性特点。在普通五灯机里改装磁性天线后有时感到灵敏度不足,可在磁棒的中间部分位置上加绕一个初级天地线圈,并装一开关,这样接上一根不太长的拖线在天线圈上,灵敏度便可大增。但方向性没有了。把拖线关掉便可恢复方向性。
      看看其作用与实际接收状况就可以决定是否有必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天地线圈具体怎么接呢?多少圈呢?对这个很感兴趣,昨晚看另外一个帖子你也提到了天地线圈。

看到了回帖,调谐线圈不说了。在距L1(调谐线圈)末端5毫米处绕交连线圈L2(天线线圈)可用同样线绕10圈。缠绕方向相同。上端接天线,下端地线。如果接收后当地台信号过强大面积干扰其他台。采取减少匝数或者在天线接入前面串接10-50P高频固定电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磁性天线的工作原理和环状天线完全一样,但外形却比环状天线小了好多倍(在没有磁棒时期机壳里面有的 ...

磁性天线原理和环状天线完全一样?

请问有出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磁性天线原理和环状天线完全一样?

请问有出处吗?

首先说明一下我是搞一辈子的机械设计,对工作要负责的,如果造成重大经济损失要坐牢的。有一资历比我老的同事因此被判3年,出来后自谋到一个金矿搞设备反倒发了。我村一座桥施工半路垮塌
上面派出专案组首先是审查设计图纸,没找出毛病。计划经济全国一盘棋,技术图纸共享,例如全国统一联合设计的12‘黑白电视机(见《无线电》79.12)。不成熟的图纸资料不敢外流。
图纸的标题栏有这一项是必须的,设计,绘图,描图,审核,批准,工艺等都要有签名。职业病欢迎审核,但对吹毛求疵非常敏感。

磁性天线的工作原理和环状天线完全一样,但外形却比环状天线小了好多倍。这句话是引用《无线电》“给收音机加装一个磁性天线”一文。
另有一篇“磁性天线怎样用在收音机里”里面谈到。出处自己找吧。
磁性天线是由一根铁淦氧(磁性瓷)圆棒,上面绕以线圈而成。在收音机里它是栅极回路的组成部分,同时也代替了天线(相当于一个环状天线)。
关于磁性天线的理论等较全面文章“收音机的磁性天线”一文。以及“谈谈磁性天线”一文。对环线天线的论述各种书籍与文章很多。再给个环线天线的摘录“也谈环线天线”。
天线是从前大学里的一个专业。深入了解可以搜寻一下有关书籍。

补充内容 (2016-9-6 20:33):
10多年不爬图板了,漏了一个校对栏,签名。现在都用CAD直接打印。去年见到几个学生湖边旅游,携带绘图板交谈得知有时还得用老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