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jbl汰膜高音不响专业人员能修复否

楼主(2016-08-01):
请问jbl汰膜高音不响专业人员能修复否.多谢懂的回复

网友A:
想动手前考虑好可能会费掉,高音很简单,不响有两点,引线断,好修。音圈烧断,淘个大小形状一样的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动手前考虑好可能会费掉,高音很简单,不响有两点,引线断,好修。音圈烧断,淘个大小形状一样的换。

明白了.多谢.还是找人修修看

网友:
能修复,但较难,而且,因为手动修复,有存在音质的不统一,所以,建议还是买成品的。

楼主:
不知哪有卖

网友:
钛膜的不好修,马云家好多,查查型号

网友:
修理麻烦的很不如考虑收个

网友:
这个要修复真的不难。高音音膜一般都在音圈与引出线的接口地方断焊,只要有一定的焊接经验又足够细心,很容易就可以焊上,注意之后需在接口部分点上胶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