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了。空调问题。有没有人深究?

楼主(2016-08-01):
小弟买了一辆15款的哈佛H6  自动挡 高配。     车上是自动空调。

有一个问题:  变容压缩机。

我不知道15款H6是什么压缩机。 但我有一体会:

最近 老开空调。。 热啊。。

发现:  空调温度设定的高低    和   发动机的负载   有些 关系。

我在网上查了查   也没找出H6到底是不是变容压缩机, 看到有人说 就是普通压缩机。不会变容。

但是我发现:

我每次将温度调在最低 (应该是16 度   显示LO)   发现车很累!

一直也不在意。 大油门跑呗。。。

有一次:

中途吹的人发冷。 我就把温度拧高了。 拧到25度。 哎呦! 车子有劲了!!!!!

但是不确定!!!!!!!

第二次:

也是把温度一直调在最低,  中途人冷了。  就把温度调高 。
当时在停车怠速的状态。
我发现:

在拧温度旋钮的时候。 发动机突然像是“如释重负”

转速表都稍微跳动了一下!!!!!!

各位爱车人士。。   有没有人和我有同样的经历?????????????

网友:
自动空调,打开时按下AUTO键就行,不要去按A/C

网友A:
空调温度设定的高低    和   发动机的负载  当然是有关系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调温度设定的高低    和   发动机的负载  当然是有关系的啊!

恩。  如果是变容压缩机。  那是肯定的。    我只是不确定我的车是不是变容空调

网友B:
不止是车,家里空调也是这样啊。你开很低的温度,空调感温电路发现一直没有达到这个温度就一直运转,当然要费力气。设定值高了,很快就达到目标,自然就停下来。

网友:
小车空调一般占10个千瓦,当然费力了。

网友:
这个呀~~你车内温度达不到你设定的温度,空调压缩机线圈一直吸合,发动机要带着出力的压缩机当然会觉得动力不足喽,当觉得车内温度低了,你这直接调到25度,空调的温度传感器测得车内比25还低,这时电脑就不让压缩机线圈吸合,这时如果松开皮带压缩机皮带轮用手可轻松转动的,即使发动机带着压缩机也无关紧要,让你认为动力足了,这玩意就是控制压缩机线圈通断达到预期温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止是车,家里空调也是这样啊。你开很低的温度,空调感温电路发现一直没有达到这个温度就一直运转,当然要 ...

你这个回答模棱两可,如果是普通的定频交流机,是恒定的消耗输入功率,如果是变频机,与楼主汽车上的动力表现类似,

网友:
我1.3L的发动机,开空调时起步有点慢,不开空调怠速就可起步

网友C:
自动空调与是否可变排量压缩机没有必然联系。

2001年我们单位当时自用的20气门机器捷达王,最经典的全机械拨杆控制,匹配的鬼子原装三电变排量压缩机,MADE IN JAPAN标签,不是现在的合资上海三电。

如果是真的自动空调,面板上不管有无显示屏,必须要有独立的AUTO按键才行。每次进入车内,什么都不动,着车以后直接按AUTO即可,风速+风量+温度全都是自动控制的,节能减排!

网友:
  刚开始,你一直开15度,室内温度20度(假设)。所以压缩机一直工作。
      当你把目标温度调到25度的时候,室内温度会保持一段时间,假设22度,所以压缩机可以关闭了。

这就是你为什么立刻调节到25度的时候,会感觉发动机会轻松一下的原因。
但是过一会,室内温度上升了,压缩机还是会工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动空调与是否可变排量压缩机没有必然联系。

2001年我们单位当时自用的20气门机器捷达王,最经 ...

每次按下AUTO   我发现这家伙还管理着内外风循环。。。。   一开始是内循环。。。  开着开着  发现气味变了。。。 一看。。  自动切换到外循环了。

网友:
汽车压缩机的制冷量和发动机转速有密切关系, 发动机转速高, 空调制冷量大,转速低 制冷量相应减小,  变排量其实就是改变压缩机活塞的行程 变排量的意义也就是可以根据制冷工况调节压缩机输出制冷量, 在高速行驶的时候可以减少极端冷风的侵袭,   但是汽车空调的温度控制就是通过电磁离合与发动机接通与切断 温度到了设定值 压缩机切断, 这个时候汽车动力恢复当然轻松了, 其实楼主是没有了解汽车空调的工作过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