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普800电脑时钟调整和自停问题

楼主(2016-08-01):
最近收了一台夏普800D(S),两个卡放音,快进快退都不自停。倒头电机干磨就是不跳,另外这个机器的时钟怎么调整啊,按哪个也没用。定时开关机时钟正常。求解!

网友:
按住小方口里的按键ADJ,再按时、分键调时、分,调好后松开调整键即可。

楼主:
谢谢回复。按小方口里的键再按时分键没反应,我在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按小方口里的键再按时分键没反应,我在试试。

可能按键接触不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