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利德UT61E小修一记

楼主(2016-08-02):
前段时间在坛里收的坏的UT61E,这两天搞好了,小记一下,维修过程没有拍照所以有些现象只能看文字说明了。由于这个表能找到原理图,所以修起来难度不是很大,不过维修过程还是一波三折的。水平有限写得不好权当博各位坛友一笑,如果能启发下哪位的思路那就再好不过了。最后还有些疑问请教各位坛友,欢迎各种讨论,拍砖,指教。
先上两张事后的整体照。

第一阶段:
故障:档位错乱且测量无反应
解决过程:
1、一开始把问题想得比较简单,想着档位弹片是不是放错了。看到弹片的时候就知道不太可能,这都放得满满的看来是错不了了。

2、仔细观察档位错乱的规律,转遍所有档只显示三个档位,电容档,频率档和安培档。对照原理图发现,他们共同点是FC1和FC4为0。怀疑FC1和FC4对地短路,找到这两个引脚,发现走线还是很清晰的,没有找到哪里对地会短路。

3、到这基本确定是芯片的问题了,因为这个芯片集成了很多功能,外围电路比较简单。本来这里直接换芯片就是了,但是纠结的是这个芯片的价格,加上运费60+。不过最终想折腾的心理还是占了上风,芯片换过之后见图片,这种比较密的芯片焊的少,比较丑,回头洗一下。芯片是换好了,但表并没有就好了。

第二阶段:
故障:开机屏幕显示很暗淡,能看得出来是有显示的,偶尔有几个笔画比较明显。
解决过程:
1、从简单的考虑,导电条没压紧,或者焊接时有松香弄到了屏幕铜片上造成接触不良。但反复清理,并用手用力压着也没有任何好转。
2、又考虑电源是否漏电造成芯片供电电压不稳,但开机状态检查V+,V-等引脚电压都是正常的。
3、芯片没焊好,没换芯片前显示是没有问题的,那么现在显示的很暗外围电路的问题应该可以排除。用万用表检查跟lcd相连的引脚,确实发现了有两个引脚短路。对这部分引脚重新焊接后故障排除。

第三阶段:
故障:电压档开路显示OL,电阻档显示为电容档。
解决过程:
1、检查基准电压部分,发现基准电压很不稳定,怀疑芯片引脚虚焊,重新焊过之后电压档开路显示正常。
2、通电调到电阻档,检查FC1到FC4,FC1到FC3都是正常的,FC4不是应该的3V左右,也不是0V,而是0.1V左右,芯片把它识别为0电位所以电阻档变成了电容档。检查电路找到了D4(1SS268)这个元件可能有问题,二极管档测1,3引脚之间反向有电压,拆下来后测量还是反向有电压说明确实是D4有问题,换上同型号二极管后故障排除。

第四阶段:
故障:电阻档开路显示约1.4MΩ
解决过程:
1、电阻开路有读数,应该是输入端有短路漏电现象。仔细检查后发现Q5,Q6(3904)用二极管档测反向有电压,更换后电阻档正常。

至此这次维修算结束了,有空上个测试图给大家看看。

总结与一些问题请教下:
1、芯片焊好后要仔细检查。因为没有特细的表笔,这个芯片又很密,实在很难检查,所以一开始省事就只是目测有没有连焊。结果虽然侥幸没有烧了芯片,但也浪费了不少时间,实在不可取。在此也请教下各位芯片焊后怎么检查比较靠谱?
2、二极管三极管的短路断路漏电什么的好检查,但电容的相关问题怎么检查?
3、写帖子真是累啊!

网友A:
找缝衣针固定到笔尖上,我是直接把表针磨细了

网友B:
技术性文章,不错不错!楼主这块61是早几年的产品,现在出来的61E质量有所提升,当然价格也上飘了一点。
楼主似乎是用的焊油流焊的芯片吧?酒精洗洗板子就漂亮了。有的焊油或者有的活性焊锡焊接残漏助焊剂不宜清洗。我一般用松香助焊,也不使用活性焊锡

网友C:
维修的很好,焊接技术再提高点,我一般不用助焊剂,就烙铁,焊锡丝,焊好用棉球蘸洗板水清洗下就很干净了,对于密集型焊盘洗干净后用放大镜或显微镜检查下再通电,表笔有专卖的特尖型,也可自制。楼主万用表配件备不少,我想修还没配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缝衣针固定到笔尖上,我是直接把表针磨细了

哈哈,很实在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技术性文章,不错不错!楼主这块61是早几年的产品,现在出来的61E质量有所提升,当然价格也上飘了一点。
楼 ...

学习了。我也用的松香,只是焊接技术不行,好像用多了松香,不过洗过之后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维修的很好,焊接技术再提高点,我一般不用助焊剂,就烙铁,焊锡丝,焊好用棉球蘸洗板水清洗下就很干净了, ...

谢谢指教,很想知道只用烙铁和焊锡丝怎么焊,连焊了怎么解决呢?搞个放大镜什么的是会好很多。另外我只是有一块配件表刚好有这些元件,哈哈。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很想知道只用烙铁和焊锡丝怎么焊,连焊了怎么解决呢?搞个放大镜什么的是会好很多。另外我只是 ...

原来---。。好的烙铁头带锡能力强,一般都带走了,连焊真不行的用吸锡带,其实焊锡丝里就有助焊之类的东西,这种芯片拖焊最好,利用焊锡丝的流动性烙铁带动焊锡一遍过很少有连焊的。这只是我的经验,坛里老师多,我也是学习来了,还要多向楼主请教修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来---。。好的烙铁头带锡能力强,一般都带走了,连焊真不行的用吸锡带,其实焊锡丝里就有助焊之类的东西 ...

明白了,下次试试!

楼主:
上几个测试图,没有什么标准源,随便看看吧。
另外感觉这个表的电容档是个亮点,速度很快,比FLUKE中低端表要快(没用过高端的见笑),220mF的量程也足够。
DC 10.00142V
DC 5.00082V
市电
电阻 470KΩ±1%
电阻 10KΩ±1%
电容 220nF±5%
频率

网友:
啥子原因坏了这么多的件

网友:
楼主技术好 学习了

网友D:
用焊台会好点,温度好撑屋,看你IC外部的走线不少都给烫成焊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焊台会好点,温度好撑屋,看你IC外部的走线不少都给烫成焊盘了!

哈哈,高手一眼就看出来了,确实是焊接技术不行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焊接后 洗板子  然后就可以用了啊  你不洗是这样的  因为我以前没洗 没发现短路烧掉了一台打印机的单片机 报 ...

所以我也是万幸,对这个表来说这个芯片算很贵了,经验教训要吸取

网友F:
图片比较清晰,文字表述也不错,就是焊接技术有待提高,虽然个人觉得富晶承永的芯片质量还算凑合,不过这么焊接一般也不至于就损坏,只管折腾就是,这类芯片焊接还算是比较简单,一般流动性比较好的焊锡丝可以一次性焊接好

网友:
图片清晰,文字条理性强,好教材

网友:
楼主好技术  学习了  先收藏了  以后好借鉴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图片比较清晰,文字表述也不错,就是焊接技术有待提高,虽然个人觉得富晶承永的芯片质量还算凑合,不过这么 ...

谢谢指教,焊接技术确实差,会多加练习。也正是焊接差,就怕哪里没焊好短路把芯片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图片比较清晰,文字表述也不错,就是焊接技术有待提高,虽然个人觉得富晶承永的芯片质量还算凑合,不过这么 ...

还有请教下,焊接这种芯片除了技术问题,对焊台烙铁焊锡丝有什么要求吗?比如温度什么的。

网友:
楼主辛苦,维修经验收藏了。

网友:
焊锡丝也是关键,具体的规定还要请教专业技术人员,楼主的这种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2017-02-18):
好文章,学习了!

网友:
我也有个ut61!等芯片降到2-30时也去买个!练练手

网友(2017-06-14):
太厉害了!能教教我修修我的UT61E不?其他挡都好,就是AC电压挡不正常,以前是量AC 235v是255v,清洗过后正常又是不能自动挡位,再焊接下再洗下,现在是其他正常,量AC 235v是221v。快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学习了。我也用的松香,只是焊接技术不行,好像用多了松香,不过洗过之后好多了。

用助焊剂好洗,但一定洗干净,不然腐烂PCB

网友:
电容检查一般需要拆下来测,在线测的话用ESR表可以试试

网友:
一般引脚密集的芯片焊接好后用高倍的放大镜看一圈即可,如没焊接好或者焊接短路都很容易看出来,要是直接裸眼很能看的清的

网友:
楼主技术过硬 学习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这款表我也比较喜欢用,暂时还未出现故障!

网友(2017-09-06):
   谢谢楼主分享!技术不错,那个“三极管”应该是用作保护之用,很多三位半数字表电路图都显示用双反并联二极管或楼主上传的原型号管子代替,最好用快速反应二极管代换!

网友(2019-01-31):
楼主,我的UT61E  不开机了,偶尔开机有蜂鸣声,屏幕不亮,试过测量电池电压,放上电池开机,电池两端电压下降很多低到了5-6V,检查了供电部分电路应该是正常的,怀疑是芯片问题,请问正常的51922芯片 供电引脚 V-和AGND之间电压应该是多少?

网友:
优利德的表,最好返厂维修,很方便的,而且不花钱。

网友(2019-04-06):
用热风枪焊接也可以吧

网友:
体视镜下面焊接就完美了,靠眼太考验了

网友(2019-10-13):
几天前在坛里淘一个UT60A情况给楼主一样,买主控FS9922,今天才看到楼主文章,早看到不买主控了

网友:
那时候61E的芯片还算便宜,年前买的芯片100了

网友(2019-12-10):
牛人啊 学习来学习了

网友:
楼主技术好啊!学习了,

网友(2024-07-24):
引用 楼主:
学习了。我也用的松香,只是焊接技术不行,好像用多了松香,不过洗过之后好多了。

用什么洗板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