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240128能显示多少个汉字?

楼主(2016-08-02):
最近在看lcd240128的说明书,越看越糊涂,文本区是由多少个可见点组成的,是不是每个可见点都有独立的地址,还有就是lcd240128最多能显示多少个汉字呢?

网友:
差不多120个汉字

网友:
看你的字模大小吧
一般16x16点阵的话,能显示(240/16)*(128/16)=15*8=120个汉字

网友:
楼上正解,楼主想要做什么

网友A:
在大屏液晶上显示汉字,不如用嵌入式系统用起来方便,现在4.3寸屏的系统价格不是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大屏液晶上显示汉字,不如用嵌入式系统用起来方便,现在4.3寸屏的系统价格不是很贵。

手上正好有一块有,就将就用了。

楼主:
那位老师遇见过一个函数把它改名为main()就能运行,换成其他函数名,再调用就不执行的情况,这是为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位老师遇见过一个函数把它改名为main()就能运行,换成其他函数名,再调用就不执行的情况,这是为什么? ...

那你的程序里还有入口函数么?就是main函数

网友:
是八个点占用一个地址吧,八位二进制数据对应了八个点的黑和白,所以一个汉字取完字模就有32个字节了。

网友:
少1个与多1个都不行,1个正好。

网友:
广告屏看字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