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在线等

楼主(2016-08-02):
1.38的电缆线能绕制天线吗?急求,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A:
理论上什么线都可以,关键是效率。不知道你为什么这样做,是什么波段的机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什么线都可以,关键是效率。不知道你为什么这样做,是什么波段的机器用。

我是学生,对这个不太懂,只想做一个简单二极管组成的简单矿机。天线出了点问题。

网友:
老书上说;1MM 铜线就可以做天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学生,对这个不太懂,只想做一个简单二极管组成的简单矿机。天线出了点问题。

本坛资料多的是

网友B:
先说清楚,你是绕线圈还是拉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说清楚,你是绕线圈还是拉天线?

天线,绕大环的

网友:
楼主可能说的是要做个最简单的二极管理 矿石机,连线圈电容都不要用。就是图中的电路,二极管跟耳机有串联和并联二种接法,适合不同阻抗的耳机。只要信号强,耳机就会响,天线尽量长些,地线尽量接地良好些,容易装响的

网友:
如果想要能选择台的,就要用到线圈和可变电容。不同的波段,线圈和可变的参数 不同,例如,如果设计中波段。可变最大容量为365P,那电感量约为240微亨。大致意思如此。有时候线圈采用一些抽头,以克服分布电容带来的影响,以免在中波高端收不到台。

网友:
绕大环线圈通常是在尽量不用天地线的时候采用。这个跟楼主的设想有点不同,还是先从简单的做起吧

网友:
线圈和天线都没整明白吗?

网友:
当然能绕大环线圈了。

网友:
先用这种电缆做天线,装响了最简单矿机后再用它绕线圈选台

网友:
论坛里找吧简单的机器很多。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的帮助,特别是虎子老师,感谢您的图和解说,也同时感谢其他坛友提供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