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古调感式矿石机

楼主(2016-08-02):
仿古调感式矿石机

本机制作的目标是仿古,而不在于性能,要给大家看的也只是结构和外形,故而没有发在“矿石机技术区”,而是发在本区~~

不多写文字,尽量用图片说话。

1、矿石机面板
上部中间是矿石,左右有接线接口,中部是调节钮和杆(代指针),下部是刻度。

2、其他方向看

顶部

前部,贴了个假冒图标

轴侧图

3、内部结构

内部元件布局
04仿矿石机内部(元件说明).JPG

调谐于频率中段的样子
05仿矿石机内部(调谐在中间位置).JPG

调谐于频率高端
06仿矿石机内部(调谐在频率高端).JPG

调谐于频率低端
07仿矿石机内部(调谐在频率低端).JPG

局部细节

4、元件的样子是这样的
由左至右:刻度、调谐钮(以及指针)、右上是滑动接触臂及其支架、右下是矿石部件。

天地线以及耳机接口(知道是利用的什么吗?)

5、古老元件——非封闭式云母电容

6、電路圖。。。文字也要用繁體字哦

楼主:
其中那个非封闭式云母电容已经另外发过贴的: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922097-1-1.html

是作为调谐回路电容使用的。是本机中的真正的古老元件。就是它:

网友A:
张教授好,线圈管斜着放是什么原因呢?电感量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张教授好,线圈管斜着放是什么原因呢?电感量不合适?

斜着放是由于线圈管一头有天线回路,使得可调部分偏了一些,为了使得调节范围内线圈能左右对称,故斜着放。

贴里用三个图显示了 调谐于 高、低、中 三个状态时,滑动觸頭的位置,可以看出缘由。

已经补充电路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斜着放是由于线圈管一头有天线回路,使得可调部分偏了一些,为了使得调节范围内线圈能左右对称,故斜着放 ...

明白了,谢谢!

楼主:
天线地线的“綫”字,忘记用繁體字了。哪天在改改~~~~~~~~~~~~

网友B:
讲解详细,有益坛友学习制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讲解详细,有益坛友学习制作

谢谢版主加分~~~~~~~~~~~~~~

网友C:
真不错!制作难度很大。国外早期很多矿石机都是这种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不错!制作难度很大。国外早期很多矿石机都是这种模式。

徐先生好。
10月份我还会到北京(大学同学50年聚会),想再次到贵府拜访学习。

网友D:
机器做的很好,不过亚美的标不对,亚美的商标是七角型的,亚美的缩写是AMA,我有一个亚美老牌的电子管座,发上来给楼主做参考,管座中间那个就是亚美的商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器做的很好,不过亚美的标不对,亚美的商标是七角型的,亚美的缩写是AMA,我有一个亚美老牌的电子管座,发 ...

谢谢。图收藏了。

不过也有这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徐先生好。
10月份我还会到北京(大学同学50年聚会),想再次到贵府拜访学习。

热烈欢迎张教授光临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