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朋友帮帮我,STK4231‖的问题

楼主(2016-08-02):
手上一台索尼组合,没有声音出,查声音信号已经到了这块功放板。单独通电接喇叭,喇叭静悄悄的。这个电路网上也没查到。板子无声与插线两端的MUTE和PROT有关系吗?请朋友们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
MUTE是静音控制,具体怎么实现,还得研究一下
如果厚膜模块温度不热,就可以大致认为它没坏

PROT应该是保护的意思

网友A:
脱开MUTE是静音控制,加电输入音频试试

网友:
查查MUTE控制,看看是高电平有效还是低电平有效,再对应处理,应该就能响了。因该板没有看到喇叭保护电路,注意试机时最好接个炮灰喇叭,或者串个50V耐压以上的电容,防止烧毁喇叭。

网友:
你喇叭是直接接4132的输出吗?这电路没有开机防冲击功能,4132输出到喇叭保护电路才到喇叭的。

网友:
模块上是不是没电过来哦。

网友:
网上找的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脱开MUTE是静音控制,加电输入音频试试

我是单独加电的,PROT和静音悬空。正负29V电压,喇叭一根接地,一根接输出。通电后,喇叭听不到一点点声音,用螺丝刀碰音源输入端,喇叭有啪啪的声音,而且声音还不小,应该肯定模块没坏。将音源接上后,播放音乐,喇叭还是没声音,应该是声音被静止了。尝试将静音脚接地,接20V电压,都无济于事,还真的有难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单独加电的,PROT和静音悬空。正负29V电压,喇叭一根接地,一根接输出。通电后,喇叭听不到一点点声音 ...

用手捏螺丝刀触碰音频输入端喇叭有很强的声音说明功放基本正常了,此时应重点检查音源了。
如果有音频信号发生器与示波器,将其正确连接,就能很容易测试是否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手捏螺丝刀触碰音频输入端喇叭有很强的声音说明功放基本正常了,此时应重点检查音源了。
如果有音频信 ...

谢谢。音源一点问题也没有,我用多媒体音响测试音源的。音源输入端用手按着电话,喇叭也应该有嗡嗡的声音才对,但这个按着没反应,应该是静音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音源一点问题也没有,我用多媒体音响测试音源的。音源输入端用手按着电话,喇叭也应该有嗡嗡的声音 ...

被静音是一种可能,另一个线是保护控制,强制保护了也是有可能的,还有,控制脚接高电平的时候最好串一个1K左右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被静音是一种可能,另一个线是保护控制,强制保护了也是有可能的,还有,控制脚接高电平的时候最好串一个 ...

今天又弄了一下,对照了图纸,发现喇叭输出多了一个C1841三极管电路,也就是
protect是保护用的,拆了这个三极管,问题就解决了。没想到,小日本的东西很复杂,功放面板有一个静音的按键,按下后,音源停止,与功放板的8脚静音有又没关系,喇叭输出这边也可以控制输出,这个学到了。谢谢你,也谢谢热心的朋友们!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又弄了一下,对照了图纸,发现喇叭输出多了一个C1841三极管电路,也就是
protect是保护用的,拆了这 ...

恭喜找到了问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