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油电喷汽车油箱耗尽应急处理

楼主(2016-08-02):
上次外出,一时大意竟然把油量耗曁,说来也巧,我这车油表为什么没油熄火了,还显示有一格油……油表不准,不然也不会出这茬,呵呵,新车刚买,2000公里不到.本打算剩半格油,再加入的,无油竟然未有提示灯,哎,我不太懂……首保还没做,就这几天的事,本来我以为加入柴油后就可以开走,没想到竟然打不响,这半路上的急死……
打了几个电话朋友说,需要找到,油泵排空,要拆螺丝,用手泵排,哎太难,地方偏僻急得我又找了个修车朋友的电话,他说把钥匙插上打开仪表电源,不要拧打火,打开仪表,等待10秒钟以上,然后关掉电源,再打开仪表电源,如此重复10次以上,他说这是油泵抽油排空,我打开后的确听到车有轻微的,呜呜声,好像是这个,油泵在工作了,果然我试了10多次、车子响了,中间有几次我试着拧开打火,不响,反正多试几次就响了,这种方法只对电喷汽车有效……自然吸气的车就要用手动抽空气法,十分麻烦,我想,还是不要让车子断油吧?以后记住这个,而且断油后再加油,还不能确定车子会出什么故障,就我这次,本来好好的新车加完油后也响车了,偏偏又来了个,发动机故障灯,黄色的,我当时,拆电瓶线,装上还是有,不知道问题了,勉强开,后来到达目的地后,车子放了4个多小时,在太阳底下,车厢内很热起码有40多度,我再次开车时惊奇出现了,故障灯消失了,搞的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会亮,有为啥会自己灭灯,反正我这次首保肯定会问个清楚,油箱油表也不准,叫他们给调……

网友A:
福田的车,山东诸城出的吧?

网友B:
排空油泵是干嘛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排空油泵是干嘛呀?

就是说油路进空气了,打不了火要排空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福田的车,山东诸城出的吧?

北京福田汽车,北京产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说油路进空气了,打不了火要排空气

明白了,原来是把油耗尽之后油管里都是空气,需要排空。只要开钥匙不点火,油泵就会工作顶出空气。

网友C:
引用 楼主:
北京福田汽车,北京产的

嗯,但是除了利用了沙河的场地是北京的以外,从厂长到车间工人,没一个是北京人。

网友:
当时打不着时又没让启动机连续工作个5-6秒?或许多打一会就好了,你当时是直接着车到熄火的吧,这样柴滤管道没油~~要到修理厂弄,或许连续打个十几秒车就好了,当然,自己开车不会这么不爱惜

网友:
柴油车有电喷的和自然吸气的区别?这是2个不同的东西好吧,一个是指的的喷油的控制,一个是进气的方式。汽油车里和电喷对应的是化油器,和自然吸气对应的是涡轮或者机械增压。还有好像汽油车不管是自然吸气、增压、电喷、化油器的车,都是有油泵存在的。

楼主:
我这是涡轮增压的,我就是按照,开电源……等10秒不打火……关电源,重复10多次才打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白了,原来是把油耗尽之后油管里都是空气,需要排空。只要开钥匙不点火,油泵就会工作顶出空气。

是的,不打火但油泵会工作,顶出空气

楼主:
引用 网友D:
柴油车后期的费用够你受的

你说的后期费用指的是哪些?不太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但是除了利用了沙河的场地是北京的以外,从厂长到车间工人,没一个是北京人。

福田汽车质量怎么样钱?听口气你应该是东北人吧?知道的这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但是除了利用了沙河的场地是北京的以外,从厂长到车间工人,没一个是北京人。

说错是山东诸城,老乡你是山东仁哇?

网友:
那楼主没查查车上电脑的故障码?   看看是啥问题?  故障灯不亮   似乎故障灯记录也能查到吧

网友:
如果·你这样反复的点火,你车的电瓶会受不了。

网友:
故障灯通常是启动时检测3次之后正常自动熄灭的,我的车就是如此

网友:
有一次把油用空了   加了2大瓶可乐瓶的油才能发动

网友:
柴油车加上油 一般是能打着的 就是不能加油门 一加油门就熄火 让怠速着一会 然后就可以正常加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