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小优U03S的维修,更换屏幕,焊接USB线

楼主(2016-08-02):
这次我又从闲鱼买到了一个坏了的小优,是个U03S哦,上图是小优

来的时候得模样,屏幕被碰坏了,两个脚没了,其他都还好.....

要更换坏了屏幕就得把其他的部件先拆下来,上图是小优U03S的

控制板,比U2的稍微复杂一些,变化了很多

与U2一样U0S3的控制板单片机也是ATmega169P,从时间看,是2015

年产的,哇还很新啊

把控制板拆下来后内部的样子,是不是好复杂的感觉...

上下底盘分开,可以看到,在下底盘的两个马达之间是电池盒,电

池盒上有个绿色电路板,电路板上是一个红色按钮,这个按钮是用

来控制电池盒内的一个USB口是DEVICE还是HOST模式,我试了下,

不按下是HOST模式

下底盘原来U2 是USB口和串口的电路板上,把这两个口都取消

了...

U03S把身体碰触传感器电路板放到了固定小优身体的横梁上

小优的身体碰触传感器控制板特写,控制芯片是ATMEL ATTINY88

U03S的平板电路板被一个钢板罩着,所以不知道它里面的样子

在平板电路的右上有一个写着HOST3的接口空着,没焊接,这个是

USB口,在它的最右边还有个写着OTG的就是电池盒里的USB口

把U03S的平板屏幕拆下来,型号是FY07018DI35A244-DY-V02,屏幕

的宽是103MM

屏幕的排线型号是FY07018DI35A244-1-FPC1-B,50线,制造商是

FEIYANG

上面图是新屏幕,型号是AT7.0-LED15+3.5-1C3-50P,由于U03S的

屏幕网上没有卖的,只好找卖屏幕的人猜哪个能代换原屏

幕......

把新屏幕换上去,竟然能用......不过由于分辨率不一样,也可能

是驱动的问题,新屏幕的分辨率小,导致屏幕的右侧和下侧显示不

全,这个问题后面解决

屏幕既然能用,先不管它,先把平板电路上空着的USB口焊接上4条

线,从左往右依次是GND D+ D- +5V, 当然为了安全,还是要用万

用表测量下

焊接好USB后就把小优拼回原样,把新焊的USB线从原来U2的USB口

位置拉出来

拼好后的背面

在拉出的USB线上焊接个USB母头,然后接上个鼠标

可以看到接上鼠标后屏幕中间出现了一个黑色的鼠标箭头,就可

以用鼠标控制小优了

为什么要用鼠标呢?因为新屏幕的分辨率小,导致显示不全,触摸

屏触摸不到一些地方,在设置里找到开发者选项,再找到模拟辅助

显示设备,上图右鼠标箭头指的地方,选720X480mdpi,就会在屏幕

上出现一个小屏幕,小屏幕里显示是正常的,能把新换的屏幕没显

示的地方都显示出来,鼠标的箭头也会同时显示在小屏幕里,控制

小屏里的鼠标箭头就能点击触摸屏点不到的地方了,如果觉得

字太小,可以把字体设置大.

网友:
这玩意好玩啊

网友A:
换上的还是没原来参数好。

网友B:
这是安卓系统的?

网友C:
这东西新的太贵了,你这个多少钱收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上的还是没原来参数好。

....U03S的屏幕没有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新的太贵了,你这个多少钱收的啊?

这个就不告诉你了...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外壳掉渣天 拆开浓浓的华强味儿~

绝对不是华强生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安卓系统的?

是安桌子系统,4.5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玩吗

好玩啊,在闲鱼买的,声控

网友F:
要是便宜的话,收来玩玩也不错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是便宜的话,收来玩玩也不错呢

要是用来改造,买U2好,因为U2有反编译出来的控制软件,可以用电脑自己控制,自己编程,要是安防用U03好,U03 不用连接INTERNET 用WIFI就能连接,给小朋友玩,U03S好,因为U03S的平板在小优上,不会被摔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