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微电脑时控开关KG316T电路板原理图

楼主(2016-08-02):
请帮忙 微电脑时控开关很实用,听说是由单片机控制。求电路原理图!想弄个明白,元器件型号、参数。

网友A:
这个描描就能了吧,不复杂的。去掉屏驱动部分,没多少东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描描就能了吧,不复杂的。去掉屏驱动部分,没多少东西了

网友B:
这个电路图很简单,没几个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图很简单,没几个零件

网友C:
这种定时器是牛屎芯片的,统一生产出来给厂家组装的。只有一个电源(有变压器和无变压器两种),一个继电器,一块显示屏,一块按钮板,指示灯。淘宝上一搜一大把。分为10组时间和16组时间两种。如果维修,根本就不用描图,看一眼就知道几个元件的相互关系的。

网友:
内容在坛里收个吧,拆开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定时器是牛屎芯片的,统一生产出来给厂家组装的。只有一个电源(有变压器和无变压器两种),一个继电器 ...

楼主:
不见有人提供图纸呀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见有人提供图纸呀

楼主,传一个给您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传一个给您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传一个给您参考

好人,收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