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有使用经验的朋友推荐一下那种扫频仪合适用在收音机检测调试上。

楼主(2016-08-02):
请教爱好无线电的朋友,特别是有使用扫频仪经验的朋友。,想入手调试收音机用的扫频仪,主要用在中短波收音机,调频收音机的调试检测上,如收音机中频曲线调试,频率跟踪调试等,是采用扫频信号发生器加示波器好呢,还是直接采用适合的扫频仪好呢,有合适的型号给推荐一下,最好能介绍一下主要功能和作用特点,使用比较方便的型号。非常感谢。

网友(2018-10-02):
引用 网友A:
你好,刚浏览帖子,看到阁下,对信号发生器有很高的见解。最近我也买了一台目黑信号发生器,可是还不是很 ...

你的调幅度不对吧!99dbu档等幅信号的有效值是89.125mv,你用峰峰值2v的信号去调制,峰峰值2v的信号其有效值是0.707v,即707mv,当调制信号的幅度等于被调制信号幅度时是100%的调幅度了,这已经是调幅度的极限了,你的调制信号却是被调制信号的8倍了!严重过调制了!哪能正常?!

在收音机的调试中为减小调制失真,调幅度都在30%左右,所以你的音频信号有效值应是:89X0.3=26.7mv。
取个整数30mv试试吧。

网友(2016-08-02):
我单位有一台BT-3,但没用过,太老!

楼主:
BT3有老式电子管的也有晶体管的,是比较早的了,体积也超级大。太笨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BT3有老式电子管的也有晶体管的,是比较早的了,体积也超级大。太笨重了

这个适合你用,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504109-1-1.html

网友B:
针对调试收音机而设计的扫频仪,目黑是主流,也有少量松下和早期国内仪器厂家进口散件组装的。我有一台目黑7127,是常见的7125A升级版但功能和使用方法相同,早些年买的比较贵。
国产老式BT系列扫频仪,频率起点高、扫描通带宽,不适合收音机AM波段。

网友:
单独的扫频信号发生器,网上价格不比同等功能的一体化扫频仪低,存量比较少,自己没接触过不了解其性能优势。如果用于AM/FM中频和全波段扫频,建议考察目黑的三种型号,MSW-7124机械拨轮设定存储扫频参数(此型一般成色很旧);MSW-7125A功能同7124,电子按键设定扫频参数,能买到较新的;MSW-7127布局、设定方式、功能与7125A相同,增加电视U段扫频,能买到较新的。

网友A(2017-01-06):
引用 网友B:
针对调试收音机而设计的扫频仪,目黑是主流,也有少量松下和早期国内仪器厂家进口散件组装的。我有一台目黑 ...

你好,刚浏览帖子,看到阁下,对信号发生器有很高的见解。最近我也买了一台目黑信号发生器,可是还不是很理解这类仪器。我买的目黑MSG2560B,
可以发出100KHZ~110MHZ的调制波形,自带400HZ调制波形,或者外部输入调制波形。可是如果载波为100KHZ,外部输入调制波5KHZ,峰峰值2V,(刚好一个完整调制波形可包含20个载波波形),为什么调制后示波器测量输出波形在99dBu时,是毫伏级别?这个电压如何才能驱动高阻耳机呢?

网友(2017-07-26):
建议:目黑7125A

网友C(2017-09-22):
这台好!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6.2b557023T6Gzho&id=544352042466&ns=1&abbucket=7#detail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台好!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6.2b557023T6Gzho&id=544352042466&ns=1&abbuc ...

谢谢,非常好的建议。

网友(2018-09-30):
关键是我现在有目黑7125A,不知道杂用,杂个接在电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