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油汽车首保怎么弄

楼主(2016-08-03):
柴油汽车首保需要注意哪些事情?更换哪些配件,发动机,后桥,变速箱机油都得换吗?换之前需要清洗吗?用柴油清洗可以吗?或者别的什么液体清洗?

楼主:
明天就要首保了 我的车子只开1900多公里适合做首保吗?明天就2个月了,他们说必须在2个月内做否则自己掏钱搞,是这样的吗?

网友A:
现在的车不到2千公做首保没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车不到2千公做首保没有用。

如今的车都是这样,最多给3千公里首保!

网友:
去首保吧!4儿子会跟你搞的!

网友:
新车没事别用什么液体清洗,有腐蚀,第一次保养都是免费的,至于你说要保什么,原车带是维修手册写的清清楚楚,我就不相信手册上让车跑这点就去保养一说的,保养大致要换三滤,换机油,第一次保把变数箱油换掉(这个以后只要不变质就不用管了)以后如果保养花钱就脱保好了,反正政策说不去4s店保养照样得有保修

网友:
车买了,保养手册还是要看的。
自己花3分钟看看保养手册,里面很清楚明白的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感觉4儿子服务不好,油箱不准,今天没给我弄,换了机器,发动机油换了,后桥油换了,变速箱不给换,我没给他首保发票签字,因为油箱卡尺的问题没给弄,他们扣留了我的保养手册,说下次修好了油箱表再给签字,这个有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