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简单的5V定时电路

楼主(2016-08-03):
我买了一个USB超声波喷雾加湿器,但他是一直持续喷雾的
我想让他例如是每10秒喷1秒,想在USB电源端弄一个类似定时的应就可以了吧
希望大大们提供一个简单的电路给小弟参考,谢谢

网友:
空气干的时候 就这点雾化量根本就不够,为什么还要减量啊。

网友:
网上找一个NE555的方波电路就行了吧。不过这样弄没什么用,还损害换能器寿命

网友:
用555吧,很简单的

楼主:
主要是用在一个容器里给植物用的,现在持续开着,湿度一下就到100%了
我看他的超声波驱动板有颗IC , 可是没印任何字样,不知是不是555
有大大可提供555做成10秒开1秒的电路吗,我参考看看能不能直接在驱动板上更改

网友:
就这小雾化器你还嫌多?看来楼主那的环境好呀!

网友:
用555做个简单的定时器就行了吧

楼主:
像这样子用1分钟喷一次都还太多了

网友:
我觉得楼主需要的是一个根据湿度闭环自动控制的电路

网友:
两套NE555方案,驱动继电器,一个负责开机时间,一个负责关闭时间。我刚刚做了一个。用在冰箱上面。温控器坏了

网友:
建议楼主用个延时继电器就可以了,上面好多模式可以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