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开关电源换个调速风扇

楼主(2016-08-04):
开关电源是24v,能从20调到27v,原装风扇是两线的,空载时20v声音较小,27v就全速了,无论是20v还是多少只要加上负载,风扇马上全速,声音非常大,特别吵;打开电源用万用表带的测温头测,室温30度时,四个开关管连在长长的铝散热片上,散热片只有30度,开关管上31度,大变压器上32、3度,494上没有散热片36、7度,靠近风扇的三极管上近40度;买了四线调速温控风扇,又买了温控板,把探头装在494上,设置30度20%转速,45度时全速,中间线性调速;这样几乎没啥声音。

网友:
开关电源用调速风扇不但降噪而且节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能画出电路图的话,那最好了。

555电路就行,看楼主买的是带编程的

网友B:
普通风扇接个温控开关就行。
或用热敏电阻做个温控电路控制风扇也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通风扇接个温控开关就行。
或用热敏电阻做个温控电路控制风扇也不难。

非专业人士,研究了几遍网上的温控电路,决定还是买一个,专业的事还是交给专业的人去做,再说手上也缺元件。这次整可调电源也明白了,水平不够,七拼八凑的可调电源,不如加点钱买成品了。

网友:
网上就有图纸啊,LM317+热敏电阻,效果不错,我电脑上改了用。。。

网友:
看看这个电路 把可调电阻改成热敏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