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针式电流表头能直接串在降压模块输出端吗?

楼主(2016-08-04):
网上买的降压模块没有表头,用万用表测量输出电流是这样的:正负表笔直接插输出正负端,调可变电阻,调到合适的电流;测量输出电压也是这样量的。网上有15A不用分流器的指针式电流表头,能和万用表一样直接插到输出正负端测电流吗?同样还想接个30v的指针式电压表头;这两个同时接上应该怎么接?

网友A:
电压表并联在输出端 电流表串联在正极 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表并联在输出端 电流表串联在正极 就可以了

空载时都成串联或并联了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空载时都成串联或并联了是吗?

电压表内阻'很大',可以并在电源两端;电流表内阻'很小',你并在电源两端时,按欧姆定律则电流无穷大,后果严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空载时都成串联或并联了是吗?

电压表并联 电流表串联

网友:
电流表象电阻,一端输入另一端输出。

网友:
可串联,但注意极性问题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