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雨或天气潮湿车有吱吱叫声

楼主(2016-08-04):
11年的昌河爱迪尔A+,56000公里。最近总出现天气潮湿时有类似皮带打滑的吱吱叫声。去过修理厂紧过皮带。但还是叫。哪位高手给诊断下谢谢啦。

网友:
皮带  还有皮带轮呢?  张紧器

网友A:
皮带能扭90度合格,再响换张紧轮

楼主:
我感觉张紧轮的问题不大。因为只出现在天气潮湿的时候才响。。不潮一点毛病没有。如果下一天雨就会响一天。天晴后就不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皮带能扭90度合格,再响换张紧轮

正解,通常就是这几个没搞好

网友:
确定是否是皮带叫,启动发动机向皮带和皮带轮洒点水,叫声应该会消失,水干继续叫。在皮带张力够紧的情况下就得考虑换皮带跟皮带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皮带能扭90度合格,再响换张紧轮

高手啊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