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温枪测不了温,要摸一下传感器帽子才能测

楼主(2016-08-04):
把测温枪拆开清洁后,现测温没反应,要用手摸着传感器封装金属帽才能测,一放开手又测不了(显示界面是正常的,但没读数)
金属帽接地是良好的,请问该如何修

网友A:
这句话在论坛说过很多次了,忍不住还是要说。「没型号没图片,让别人猜谜语吗?」

网友:
那就金属帽给负极间加个电阻~1K试试

网友B:
不知道用的是哪个传感器

网友:
那就摸着测呗  也不花钱

网友C:
摸一下是不是指施加了力到传感头上?那有可能是传感头的引脚虚焊!补焊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句话在论坛说过很多次了,忍不住还是要说。「没型号没图片,让别人猜谜语吗?」

不好意思,手机不知道怎么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摸一下是不是指施加了力到传感头上?那有可能是传感头的引脚虚焊!补焊一下!

补焊了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用的是哪个传感器

测温枪是那种菲镜后面加一个热释电传感器的

网友:
我家的放着放着也坏了。然后我拆呀拆的就只能丢垃圾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