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上标的电压CAT2、CAT3、CAT4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2016-08-04):
本人不才还请大伙指教一二

网友A:
USA的安全规范。

网友B:
CAT 是过压等级,后面第一个数字是等级环境,1 类就是微弱电流等级,比如有隔离变压器或电池供电的小功率设备(eg. 电蚊拍);2 类就是我们一般的家用电器环境,比如 220V 市电插座;3 类是大场所比如大型商场、工厂的低压(等同市电电压环境);3 类以上就是 4 类,比如室外的配电箱、输电线。

一个万用表标称 CAT II 类 300V,表示可以安全测量家庭单相市电插座上的电压,但不可以测量 3 相市电插座的电压,也不能在工厂或大商场这种场所使用。变频器、逆变器电压可能超过 600V,而且超过 II 类,属于 III 类设备,那么就需要 CAT III 600V 或 CAT III 1000V 的万用表才能测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SA的安全规范。

不是美国自己的,是国际的,认证由各个国家负责,美国、欧盟都有自己的认证机构,宣称符合某个 CAT 过压等级后,一般还需要有公证力的认证机构认证,以保证不是厂家胡扯的。比如 Fluke 万用表有很多认证机构保证其宣称的 CAT 等级是靠谱的,而我的 UT33A 宣称是 CAT I 600V/CAT II 300V,但没有任何机构认证过(中国的都没),那这个宣称是不是胡扯的就不好说了,反正我是不太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CAT 是过压等级,后面第一个数字是等级环境,1 类就是微弱电流等级,比如有隔离变压器或电池供电的小功率设 ...

多谢!

我自我总结就按照/1类指家用干电池、2类指家庭环境用电、3类指超大型室内环境供电电压、4类指室外和输电系统,应该没错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CAT 是过压等级,后面第一个数字是等级环境,1 类就是微弱电流等级,比如有隔离变压器或电池供电的小功率设 ...

有个想法不知道对不对,CAT2的600v之内的电器,是不是也可以适用于CAT3的600v范围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美国自己的,是国际的,认证由各个国家负责,美国、欧盟都有自己的认证机构,宣称符合某个 CAT 过压等 ...

看来是理解错了,可能是职业原因CAT的挖掘机是美国产的。很自然的把这标准也归USA了。谢谢WASHU兄科普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个想法不知道对不对,CAT2的600v之内的电器,是不是也可以适用于CAT3的600v范围呢?

不可升级,只能降级,就是说 CAT III 类仪表可用于 CAT II 类环境测量,但反过来 CAT II 类仪表,不得用于 CAT III 类环境测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

我自我总结就按照/1类指家用干电池、2类指家庭环境用电、3类指超大型室内环境供电电压、4类指室 ...

大体上对吧,2 和 3 细节上你最好百度或狗狗一下,我凭记忆写的,可能细节上有出入的

网友:
4类可以测电力变压器次级侧的主配电盘。
3类可以测支路配电盘。
2类墙插
1类 电池供电电器、变压器次级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是理解错了,可能是职业原因CAT的挖掘机是美国产的。很自然的把这标准也归USA了。谢谢WASHU兄科普

但是我发现淘宝上面好些老式指针表是没有CAT标志的哦!

网友:
CAT是英文Category(类别)的缩写,是IEC(国际电工技术委员会)制定的测试场合分类标准。目的是防止瞬态过电压对人体的伤害。
供电线路中有时候会产生比供电电压(对地电压)高的多的浪涌电压,例如大型设备启停、主输电线路遭受雷击。越是靠近电力变压器,万用表等级越是要高。CAT4 600V以上等级才可以测电力变压器次级侧。

4类 可以测电力变压器次级侧的配电设备
3类 可以测支路配电盘
2类 可以测墙插、照明
1类 只能测电池供电电器、变压器次级侧

CAT4 600V等级必须能够耐受8000V峰值的瞬态过电压,国产万用表的等级标识可信度很低。